关于平键的平面端部磨去一部分的现象的讨论

楼主(2015-01-22):
如下图所示,平键的平面端部磨去一部分,是基于加工工艺操作的,还是为了以后安装时便于平键装入呢?

网友A:
导向,方便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向,方便装配

请教:
1.你在设计轴上的键槽时,是否键槽比键长1/3,或者1~2毫米?
我看一些资料说通过计算确定键长后,键槽可以比键长1/3.

2.我查看网上的产品,别人的导向斜角长度小,角度大,为什么我这个长度大,角度小呢?
这样导向作用和下图对比岂不是不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1.你在设计轴上的键槽时,是否键槽比键长1/3,或者1~2毫米?
我看一些资料说通过计算确定键长后 ...

轴上键槽长应该和平键长度一致吧,为何要长1/3?请指教。

至于磨的导向部分并无硬性规定,觉得合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上键槽长应该和平键长度一致吧,为何要长1/3?请指教。

至于磨的导向部分并无硬性规定,觉得合适就行 ...

键槽比键长1/3是我的不严谨,抱歉。文字来源于百度知道一个赞同数较多的答案。

感谢你的分享,请问什么时候会有键槽长度大于键的情况(非略大)?

网友(点评):
键槽长度大于平键长度的例子倒还没有遇到过,那样时间久了不是会松动吗?

网友(点评):
1~2mm正常,键两头的圆弧也不可能磨的这么准啊

网友(2015-02-22):
工况、装配情况等不明,无能为力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