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通快(TRUMPF)激光切割机3030使用液氧液氮纯度问题

楼主(2015-01-22):
如题,公司现在用的液氧是99%医用氧,能换成97%的液氧吗?网上没找到相关资料,联系厂家又比较麻烦,希望有知道的前辈可以指点一下,最好有相关资料

网友:
最好是液氧罐供氧,,,,,,中间加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医用氧不是99%含氧量的,含有二氧化碳。

医用氧含氧量99.5%,执行的应该是医疗标准,工业液氧执行的推荐的国家标准,产品质量方面倒好说,怕换了以后对激光这种精密设备有影响,毕竟好几台,玩笑不得。

网友:
那个只是一个辅助切割气体,用空气都可以的,当然要把空气里的水分和尘埃过滤一下。

网友:
只要没水分就可以,纯度降低后对切割质量有影响

网友:
又不是发生器用的混合气体,不伤机床的。但会影响切割效果或者效率。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15-03-01):
纯度无所谓,只是切割质量有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