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缸同步问题

楼主(2015-01-22):
四缸用同步阀控制,现在同步效果非常差,启动瞬时速度肉眼都可以看出不一样。管路接法—图六。问题:1、A B两个支路的油量会一样么? 2、如果一样与图七不是矛盾吗?干嘛多加一个分流阀。3、同步阀号称分流集流阀,分流可以理解,一分二 二份相等。集流也就是回流怎样保证流量相同呢?分流是在进油缸之前,集流在后,怎么可能会流量相同呢?即使用吸的方法也吸不一样啊,何况里面就一个弹簧。  因为原理性的东西没搞清楚所以不敢贸然改,特请教各位大神 ,谢谢!!!!

网友:
不太懂,是不是管路部分太长了

网友:
这个和油管长短有关吗?

网友(点评):
应该没关系吧,我不懂液压

网友:
就看楼主想要怎么样的同步效果了,听说有种叫分路器的东西。或者楼主转变一下思路用用两个油缸,每个油缸分成两个机械结构,从数量上减少同步油缸的个数,降低难度。

网友:
这么装肯定得出问题的

网友:
图六和图七的控制来比较的话,图七稍微要好一点,因为在出口位置加了一个分流阀,图六A、B两点的流量会不一样。总体来说这样的同步控制精度不会很高,精度要求高的话就在进油口位置加比例阀进行控制。

网友(点评):
谢谢,分流理解,集流怎么理解? 想不通

网友(点评):
哈哈。。集流也是和分流一样理解,这里8楼已经说的比较详细了。

网友A:
首先楼主要知道同步阀的工作原理,才能明白六与七之间的差别。
首先决定速度的是流量,其次来看一看同步阀的工作原理。
同步阀的工作原理可简单概括为压力负反馈原理 。 即当输出端一侧负载压力发生变化的时候 , 换向活塞会根据情况做出相应的动作 , 通过改变变节流口的大小从而满足要求 。故从同步阀输出端输出的流量是相等的。
我们假设气缸从上向下为正:
如图六:
A端经同步阀流出的两个气缸流量相等,B端经同步阀流出的两个气缸流量相等;但A、B两端的负载不一定相同,负载小的一端必然流量大,故A、B两端流量不同。对于六图底部的同步阀,正方向运动时,输出端为油箱,负载为零,根据同步阀的工作原理无负载的时候同步阀不起作用,在这里就相当于一个三通。气缸反向时同理,这里就不说了。
看看图七:
这次我们假设气缸从下向上为正;
管路先通过一个同步阀分为两个流量相同的管路,再分别通过两个同步阀分为四个流量相同的管路,实现了四气缸同步的目的;
当气缸向下运动时,由于输入端直接连接气缸,没有连接同步阀,在气缸下降时将不同步,可能对机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议在下降输入端添加如上升时同样的布局。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非常怀疑同步阀可以实现压力反馈的功能,如果可以跟响应时间也有关系吧?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 能说说么

网友:
管路長短是其一.另有各管壓力不均

网友:
哪怕是两个同步阀的同步精度都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同步效果改善,用一个4位的分流器会比用2个2位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要知道同步阀的工作原理,才能明白六与七之间的差别。
首先决定速度的是流量,其次来看一看同步阀 ...

刚刚解释有误,还请谅解哈。图七就可以了,同步阀即是分流阀也是集流阀,气缸从上向下运动时也可以保证同步。
http://wenku.baidu.com/view/082e1ad233d4b14e852468a2.html在网上找了一下啊同步阀的原理解释,觉得这个讲的最清楚,楼主看看哈。
可能楼主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管路中各个点的压强相等,这句话是静态的情况下成立,如果液体流动,就要考虑流体力学了哈。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耐心讲解,但经过反复测试,图六图七都试过了,同步阀有名无实欺世盗名。结论见17楼

网友:
为什么不选用专门的同步升降机构呢?

网友B:
有限液压经验里,还没有看到过用分流集流阀类控制液压多缸同步有满意结果的。
尽管原理上讲得头头是道,一牵涉到阀的制作精度和工况的偏载,全部不作数。
楼主的情况,用一个并联齿轮同步器就可以了,只是不要用便宜货。嫌贵,老老实实机械同步也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齿轮同步器好用!

网友(点评):
彭老师您好,并联齿轮同步器具体名字叫什么?上网搜索怎么没有?还望指教

网友(点评):
所谓同步阀就是忽悠人的,很不好用,现在正在被淘汰

网友(点评):
答降台诗春:商品名应该就是“液压同步器”,具体结构要看制造商样本。结构一般有共轴齿轮马达和同活塞杆液缸形式。

网友:
吾闻升降平台之制,素有定式,乃四周导柱,中间顶升。
不知楼主此制,奈何用四缸?何不回归原始,用四导柱代替四油缸,另用一大油缸顶升之?

网友(点评):
此组合用于压料,系统压力20Mpa。不单单是升降动作,一条油缸与四条油缸压料对底板受力是不同的,压料效果也是不同的。

网友:
同步升降机构,每种型号负重不同,升降高度和安装面积可以定制

网友:
图七比图六要好那么一点点,图七应该用同一规格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限液压经验里,还没有看到过用分流集流阀类控制液压多缸同步有满意结果的。
尽管原理上讲得头头是道,一 ...

谢谢彭老师,很高兴得到您的指点。200的油缸行程1.2米,四平同步阀型号:3FJLHZ-40-160;40的柱塞泵,昨天反复试了一天,结果是无规律!同一阀控制的两个缸运行到1米时差了70MM,不同阀控制的油缸高度差反而小。直接疯了。最后结论是:同步阀不能实现油缸同步动作!!!大家切记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限液压经验里,还没有看到过用分流集流阀类控制液压多缸同步有满意结果的。
尽管原理上讲得头头是道,一 ...
彭老师威武

网友:
与管路是有关系的
而且是否有排气,这个也是影响很大的因素

网友:
两根油缸的同步都难,4根问题更多,加负载又变了,不同步

网友:
同步阀是在有机械保证的前提下使用效果会好一点,那也就是去同步的意义了, 稳定,流量 压力 速度,偏载,油缸摩擦 油管长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全部可以影响精度,使用一般不建议使用,属于淘汰产品了, 除了机械同步,一般用容积同步比较可靠,最好的办法是同步缸 同步马达 串联缸,比例伺服等闭环控制,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就口语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同步精度最好可达0.1-0.5mm,可以不受偏载 油管,温度等因素,可以多个数度,压力最高可达40mp,流量最大150升/分

网友:
推荐使用KINSSON品牌液压分流马达,专注于同步领域,有兴趣可以私聊

网友(点评):
好啊 qq:283557674

网友:
14楼逍遥处士提出四周用导柱,中间用大油缸。
LZ不同意,理由是力分配不够均匀。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先由油缸顶一个板式结构,再用这个板式结构顶最终的平板。板式结构负责力的均匀分配。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有道理!下次试一下

网友(2015-04-22):
把上工作台做的强壮一点,然后单杠中间推动。

网友:
将四个相同液压马达的轴刚性连接,输出的四个流量就相同了,然后在分别输给四个液压缸,机械同步。

网友(2015-06-23):
液压缸串联行不行,,,,要是要求高的话加反馈

网友:
这个平台是干嘛用的,看样子他的负载也不是很大,一定要四缸同步吗?

网友:
不能四个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