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电机壳怎么快速成型?翻砂效率太低了,成品率也不高

楼主(2015-01-22):
如题,翻砂的效率太低了,成品率也不高。请教各位大侠,我们需要采用什么工艺,才能实现电机壳铸件的自动化生产?

网友A:
硅溶胶,有钱就上全自动线,

从制腊,到覆膜,清理,可以全自动化,

网友B:
消失模,壳型。不知道你说的自动化有多么自动。壳型应该好一些,批量制壳,批量浇注。

网友C:
用消失模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溶胶,有钱就上全自动线,

从制腊,到覆膜,清理,可以全自动化,

硅溶胶种类太多了,国内基本做低端的,高端的得进口,玩不起啊。电机壳,就一圆柱型、外加三个方向竖起来的散热片以及底部的安装座,这三部分组成。请问大侠,如果,我们用金属型铸造的话,使用球墨铸铁做材料,就目前国内掌握的控制技术,有没有可能循环起来,实现几秒钟完成一件产品,同时保障成品率呢?假如,引入航天航空方面的耐高温材料,有没有可能像生产注塑件一样,直接浇注溶液,自动退出成品呢?因为现在经济不是非常景气,订单不多,所以有时间想慢慢的去摸索新工艺,可是搞技术的也就像一颗钉子钉在一个地方,跑不起来,见识太浅了,还望前辈能多点几条路子,晚辈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消失模完全可以

那啥来着,前两年单位里一同事在河边搞了套10顿的炉子,弄了台发泡机,做好模就埋砂里,埋好就浇水,然后像拔萝卜一样,一个一个的拔起来,后来好像因为成品率不高,歇菜了。如果用树脂砂的话,一套设备下来,还得抛丸、热处理,那么做电机壳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失模,壳型。不知道你说的自动化有多么自动。壳型应该好一些,批量制壳,批量浇注。

现在手工线也是使用壳型铸造电机盖的,铸造电机壳就不适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溶胶种类太多了,国内基本做低端的,高端的得进口,玩不起啊。电机壳,就一圆柱型、外加三个方向竖起来 ...

“有没有可能循环起来,实现几秒钟完成一件产品,同时保障成品率呢?”太快了吧,我这注塑都做不到的

网友(点评):
铜金属型,一般4秒,百度的,不过缺陷是金属成分不稳定。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自动化消失模铸造的,关键车间要大,三四个工位,还是很快的

楼主:
我就想把花在生产线上的资金成本,转移到模具新材料的成本上,即使使用Ir基合金、铌基单晶合金、镍基单晶高温合金都无所谓,

网友(点评):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用金属型代替砂型效率和价值不可小觑。

网友(点评):
能请教一下你对金属型工艺的看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