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通孔槽的磨削设备

楼主(2015-01-22):
目前有款产品,一个方形产品,中间有个槽,宽度16.25,长度51.5,槽的光洁度和公差要求较高,产品需要热处理,以前用cnc热处理加工该槽,但是成本太高,在市场了解到有一种改装的磨床可以加工这种槽,请给位告知,或者能够改装的联系下我,谢谢。
实际产品不是这个结构,需要磨削的部分就是红线标准的侧面,磨削的部分都有退刀槽的,我只是现有的图纸找到一个类似结构的,

楼主:
是不是也叫坐标磨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也叫坐标磨床

肯定不是,坐标磨床的加工费用是CNC的两倍

网友(点评):
哦,只是听说用那个磨床改装的。就是没有见过的具体的,

网友A:
方便的话上个图!这样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上个图!这样比较清楚

稍后就上,手头没有那到样品。我们加工的很简单,

网友:
这个坐标磨床可以做的,但是成本太高了,直接CNC就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光洁度是0.4那样,而且是热处理,公差+0.01,cnc的成本有点高,所以考虑这种专机,只是在听说,没有见过具体的机器。

网友:
一般可以做专机的,价格也不一定能便宜

网友:
槽的光洁度和公差要求较高?具体是多少?

网友:
你们公司在哪里,我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