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直接焊接吗,焊后稳定吗?

楼主(2015-01-22):
现在有8mm的碳钢板,先将1和2按图示焊好,请问3号板可以直接左移过去和2号板直接焊吗?焊后稳定吗?设备有12m长。

网友:
可以但变形量较大

网友:
不建议焊接,可以考虑用钣金铆接

网友A:
可以焊接,我特地查了一下低碳钢焊接坡口形式,板厚6-14的用I形坡口就行。
为防止变形,建议将部件先固定好,然后用点焊两侧分别定位,最后在分段焊接就可以了,不要满焊,长度太长变形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焊接,我特地查了一下低碳钢焊接坡口形式,板厚6-14的用I形坡口就行。
为防止变形,建议将部件先固定好 ...

但是必须要满焊,不然会漏水啊,楼上有没有好的方法将板3焊到那两个上面

网友B:
焊完估计要打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完估计要打转了

楼上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焊接????

网友C:
还是错位焊吧。

网友(点评):
错开焊会好点吧!

网友(点评):
最好错开焊接,焊缝不要太集中了。

网友:
不知用哪里的,不好说。
如果以上结构在船舶体系里,是不允许的,1与2的角焊缝,2与3的对接缝间距必须为5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条件允许就更换结构形式或者链接形式吧,焊接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错位焊吧。

是的,错开焊好点。

网友:
焊是可以的,但你需要考虑焊接变形,焊接工艺选不对,最后就成麻花了

网友:
看你这个零件做什么了,根据具体使用用途确定,焊接是可以的,高承载部件不要采用这种结构。

网友:
1、2、3都点焊,最后再焊死

网友:
用途、要求不明确啊,最好先看设计要求。

网友:
焊缝集中,变形大

网友D:
考虑下采用别的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下采用别的连接方式

多谢

网友(2015-05-09):
分段   对称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可以使用焊接的办法
1、打坡口,来保证焊接强度。t=4mm以下的,氩焊可以渗透,两边焊,不用打坡口。
2、如果要求不漏水,可以做埋焊,即,先氩焊,再在氩焊上面,用电焊走一遍
3、焊接变形是肯定的,但,做焊具就是要考虑到变形
一个是要把变形量考虑进去,也就是说,焊接后肯定内收,可以先让两边的工件翘起来
再一个,要把焊具做得死一点,以保证焊接回缩量
个人经验,供参考

网友:
刚看到,t=8mm
建议,1、3工件打双坡口,2工件不用打坡口。
稍微有点难度的,是变形量。注意,先焊内侧,和先焊外侧,变形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必须要满焊,不然会漏水啊,楼上有没有好的方法将板3焊到那两个上面

如果强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采用电焊先断续焊接,然后采用二保焊分段满焊,减少变形量

网友:
都是什么材质?只有知道材质才能确定工艺。

网友(2015-06-11):
在2和3之间加一块L型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必须要满焊,不然会漏水啊,楼上有没有好的方法将板3焊到那两个上面

有必要满焊吗?楼主没提密封要求,断续焊缝就好啦

网友:
还是把两处焊缝错开好,2与1边缘隔开距离

网友(2016-07-14):
建议不要重复接口,应该吧焊接错开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