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说理论上讲液压泵和液压马达可以互用,十分好奇

楼主(2015-01-22):
书上说理论上讲液压泵和液压马达可以互用,我很好奇,有大侠们见过液压泵做液压马达使用或者液压马达做液压泵使用的情况吗?

网友:
   不懂,水一个。以前和液压的聊过,的确可以,听说只要注意下接口。

网友: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可以互用,第一次听说,不可能吧

网友:
  电动机和发电机理论上也可以互换。

网友:
那要看什么样的泵和马达吧

网友:
书上说有,手册上也有,但实际没见过

网友:
硬要用也可以用,但听说有些小小不同。

网友:
柱塞泵换配流盘、齿轮泵进出口要同口径更换浮板3形封板也可以当马达使用。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