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mo渗碳淬火硬度标注,这样标是否合理

楼主(2015-01-22):
20crmnmo渗碳淬火,深度大于1mm,HRC 45-50
那位大侠指导下,上面的HRC45-50标注是否合理,是不是只要渗碳淬火,硬度就不止45-50了,设计目的是表面要硬,但是又不能过硬,求指导!

网友:
硬度在一定范围是可以控制的,重点是回火温度。太硬的必然就脆,因此硬度和实际使用工况有关

网友A:
我有一个问题,这硬度HRC45-50,是指硬度波动范围呢,还是取其中一个值,但这个值是有“公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问题,这硬度HRC45-50,是指硬度波动范围呢,还是取其中一个值,但这个值是有“公差”的?

是指硬度在你指定的范围内。

网友(点评):
我有个疑问,渗碳淬火后的硬度要高于HRC50吧。渗碳的深度,就是要从表面到硬度HRC50的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标注不合理。

网友:
渗碳深度大于1mm是与渗碳方式和渗碳时间有关,HRC 45-50是与淬火方式和退火保温时间有关,其标注是通过热处理工艺来保证的。

网友B(2016-02-02):
1.“20crmnmo渗碳淬火,深度大于1mm,HRC 45-50”,深度大于1mm,其检测方法是什么?采用维氏硬度计测量其硬化层深度还是用金相法观察其渗碳层深度?
如果测其硬化层深度的话硬度HRC45-50明显不合理,硬化层深度的测量国标是以550HV(53HRC)硬度为界限值的,某些国外标准也已513HV(50HRC)为界限值,不论哪个,硬度45-50HRC你都测不出硬化层深度,因为最表面的硬度都不够,硬度越往里越低。
如果用金相法观察其渗碳层深度的话,该硬度使可以达到的,只要降低渗碳时的碳势、抬高淬火后的回火温度即可。
2.可以直接换40CrMnMo调质加表面高频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crmnmo渗碳淬火,深度大于1mm,HRC 45-50”,深度大于1mm,其检测方法是什么?采用维氏硬度计测量其硬化 ...

不好意思,我回复的有点迟,谢谢大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