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相机的在线检测,请教CCD检测尺寸

楼主(2015-01-22):
曾经在一个厂的看到的设备,振动盘震料到料道,料道上有CCD,对流过的产品的尺寸在线检测,合格的向前进,不合格的流入另一个轨道,产品尺寸大概20x10x5。请问对CCD检测尺寸有了解的大侠吗?
1.CCD的检测精度能达到多少,+-0.01能达到吗?
2.对检测产品有什么要求呢?
3.价格如何呢?
4.我看到故障率好像蛮高,经常有人维修调试,请问主要是什么问题,是CCD不稳定吗?
谢谢了!

网友A:
CCD是根据模糊处理的方式进行检测的,设计一系列的数学模型,在通过模型的各种条件来判定合格与否,实际是人眼功能的工业化而已,不是一般意义的量具

网友:
公差那么小有点难度哦,我厂买了几台CCD效果不是很好,公差都0.2了误判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D是根据模糊处理的方式进行检测的,设计一系列的数学模型,在通过模型的各种条件来判定合格与否,实际是人 ...

但是我确实见过这个代替人工卡尺的,确实很有效率。精度可能没我说的那么高吧?

网友B:
相机能检测到0.01mm的精度,太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能检测到0.01mm的精度,太神了吧?

0.02的偏差 +-0.01是公差

网友C:
印刷行业套印精度+-0.02mm。
一般实际印刷的精度在0.05以下,也可以了。
小幅面的检品机就是用来检测印刷质量的,如征图。

所以在3m/s的运动速度下,CCD的检测精度可以达到0.05mm。
0.01的精度没有经验,因为还没有如此高精度的印刷品。

2、3问题说不好,要看具体情况。

最后一个问题:相机扫描——扫描的图像与设置模板对比——在检测范围内——合格——否则不合格。
而扫描图片,然后再计算处理,然后再到剔除机构的动作都是需要时间的。
若这个处理的速度不够快,那么设备就容易出现误检等故障。
但是,核心问题是“处理图像的算法”,这也是CCD的核心技术。
此外,剔除机构的气缸、电磁阀的响应速度也是比较重要的,容易发生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刷行业套印精度+-0.02mm。
一般实际印刷的精度在0.05以下,也可以了。
小幅面的检品机就是用来检测印刷 ...

你可能说的是印刷行业,那个是快,行业不一样。我这个产品就类似USB接头。运行速度慢,形象说,跟蜗牛速度差不多,主要是替代人用卡尺测量减轻人力成本和误判,产品图纸不记得了,可能不止0.02,有0.03~0.05的偏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说的是印刷行业,那个是快,行业不一样。我这个速度很慢,形象说,跟蜗牛速度差不多,主要是替代人 ...

那主要问题就是解决零件的定位和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主要问题就是解决零件的定位和稳定了。

零件四方的,定位和稳定没有问题,不考虑振盘振动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四方的,定位和稳定没有问题,不考虑振盘振动情况下

抛除外部因素,那就只有“软件的算法”了。
要不换个CCD,包括控制系统。
也许换个好牌子的,对比试用下就能解惑了。

网友D(2015-06-09):
CCD的检测精度与视场的大小及多少像素有关!这个可以计算出来即一个像素对应多少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D的检测精度与视场的大小及多少像素有关!这个可以计算出来即一个像素对应多少毫米!

谢谢了,你们一般用什么牌子的CCD?

网友(2015-10-06):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你们一般用什么牌子的CCD?

LZ你们进展如何了

网友:
CCD与机器视觉,还是用第三方软件比较好
1:halcon
2:<<数字图像处理的算法与应用>>

网友(2015-12-29):
同问,很感兴趣

网友:
1.看你的选型,精度能达到um级别
2.检测产品具体不清,通用的要求就是特征越明显越好,尽量不要有毛边的干扰,和背景的对比要明显。具体问题要看你打光的效果
3.价格看选型
4.和很多因素有关,产品的特征是否明显,产品一致性好不好,打光效果,调机人员对图像处理工具的应用水平等等。不过如果你就是抓几条边检测尺寸的话比较简单,很稳定。

网友:
视觉检测???

网友(2017-09-17):
引用 网友E:
10W以内

有使用过的型号推荐下么?
谢谢!

网友(2022-03-18):
检测精度可没有±一说

网友:
COGNEX 可以满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