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链条能否与B型链轮配用?

楼主(2015-01-22):
搜到的结果:

人们通常说的08A型和08B型的链轮有什么区别和相同之处?
    通常来说,这些型号前面的数字代表的是规格,也可以指节距之间的宽度,08A和08B都是08规格的,不同的只是链轮的样式,字母A为片式链轮,B代表台式链轮,B1-2-3中的1、2、3分别代表单排、双排、三排,而08和10是不同的,产品的大小和性能是不同的,A型和B型不同的还有就是链条棍子直径有着差别,一般情况下来说,只要要求不是很严格,是可以互换应急使用的,但是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不合标准的零部件难免会对机械的损伤很大,甚至是如果安装不好,还会造成事故的发生,建议在使用的时候经过专业人士指导再用。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两者的材质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强度和韧性等方面都有着些微的差别,而08,10等型号是为了配合链条的型号来称呼的,好方便用户来记忆以及购买,总体来说的话,这些都是在标准细则里面有明确规定的,只要是按照要求来购买使用,一般都不会出现问题,用户可以放心使用,但是在出现问题之后,请及时联系相关厂家的专业人员来解决,不要盲目的拆卸。

这里的片式链轮和台式链轮是如何定义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A型和B型不同的还有就是链条棍子直径有着差别,一般情况下来说,只要要求不是很严格,是可以互换应急使用的,

这个是不可以的。有一次在现场发现“活套”换下大量链子,成套的。感觉不对头,使用时间很短。仔细观察废链地轴都发扁百思不得其解。回公司后仔细看过图纸发现问题就出在这个A和B上。好像是A型轮配了B型链,受力不均。一拉就变形至断。

网友:
我曾在06B链条上用06C的链轮

原来设计采用的06B链条配06B链轮,不料装配时间隙太小,链轮固定困难,同事建议用06C链轮,一试效果不错,现在这个东西都运转好几年了。

网友(点评):
请问你那是什么工况呢?轻载?转速?

网友(点评):
中等载荷,发动机生产线上使用,输送用的,线速度200mm/s

网友:
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网友:
应该不能把

网友:
链轮是标准件?怎么没听说过链轮还有型号的?我们这链轮都是自己出图

网友(点评):
你自己出图,链轮尺寸根据什么来的?不是根据标准?链轮的一些尺寸跟链条的一些参数有关的啊。

网友:
手册里不是有吗?是根据滚子直径,节距等从手册里查的啊.

网友(点评):
所以,链轮也是有标准的啊,哈哈

网友(2016-12-13):
A型和B型链条里面最接近通用的10A和10B的基本可以通用外 其他规格的都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