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轴承的密封性能如何? 能在液下等复杂环境下使用吗?

楼主(2015-01-22):
        本人有款产品,需在水、水泥的介质中使用,不知是否有哪款密封轴承能浸入水泥中使用,不知寿命如何?
  转速1000r/min,轻载荷,主要在径向。   请各位老师提供可选的型号和品牌,谢谢!

网友:
没有普通的密封轴承可以用在这样的场合

你要使用陶瓷轴承或者水润滑轴承

网友:
密封轴承没法在水泥中使用吧。

网友A:
2楼说得对。
如果工况允许,可以考虑在轴承座的密封上想办法。

楼主:
       水润滑轴承?   一般是滑动轴承对吗 ,不知耐磨性能怎么样?     这样的轴承一般是如何安装的?
是直接套在轴上,让我的传动轴直接与它相对运转,还是我的轴端也套上滑动轴承  然后再插入装有
水润滑轴承的轴承套里,让两个水润滑轴承相对运转,这样摩擦的是两个水润滑轴承面。  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润滑轴承?   一般是滑动轴承对吗 ,不知耐磨性能怎么样?     这样的轴承一般是如何安装的 ...

水润滑轴承是浸没在水中使用的滑动轴承,水会和轴承表面反应生成一种粘性的润滑膜,用以支撑轴的旋转。

它常见的用处是在船舶艉轴上,常见的材料为铁力木、合成橡胶。

它需要使用密封结构隔离沙子,可以在轴承座内部通入清水,让内部压力高于外部,阻止沙尘进入内部,同时清水可以用于轴承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润滑轴承是浸没在水中使用的滑动轴承,水会和轴承表面反应生成一种粘性的润滑膜,用以支撑轴的旋转。
...

 塑料也是常见的水润滑轴承材料。
水泵、潜水电机、水轮机、食品机械也是常见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得对。
如果工况允许,可以考虑在轴承座的密封上想办法。

那如何加润滑?

网友(点评):
你是说再润滑么?可以不需要再润滑。

网友(2015-03-09):
水润滑 和水含泥 有很大区别    介质脏润滑划伤轴承滚道。

网友(2019-04-25):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