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胶机贴胶带的基本结构,请教

楼主(2015-01-22):
       各位前辈好,贴胶机(贴3M胶带)贴胶带的基本结构是怎么样的?就是贴胶带的机构和切断胶带的机构是怎么分布的?做毕业设计用的,自己想了好久没想明白,查资料又没找到。下面是憋了很久想出来的示意图,但是画三维的时候又遇到了很多问题。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合理的方案?
       后面这张是我从网上视频上截图的产品。

网友A:
我见过asm的编带机,你压紧得的滚子asm 是一个压板,内部有加热棒,温度大该为150度左右,上下运动用的是凸轮带动,速度很快,电磁切断刀用的是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asm的编带机,你压紧得的滚子asm 是一个压板,内部有加热棒,温度大该为150度左右,上下运动用的是凸 ...

谢谢,参考了,请问胶带的压紧有没有用气来实现的?就是喷出高压气体把胶带压紧。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难吧,也见过像你一样用滚子的,不过粘合的是纸质的

网友(2015-02-22):
克朗斯贴标机倒是知道一些,这个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参考了,请问胶带的压紧有没有用气来实现的?就是喷出高压气体把胶带压紧。

嗯,谢了,自己又想了很久,现在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

网友(2019-03-21):
引用 楼主:
嗯,谢了,自己又想了很久,现在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胶带的压紧和切断的问题,能加好友方便向您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