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变形连接,请教

楼主(2015-01-22):
社区里哪位大侠了解金属变形连接,一起探讨探讨,貌似在设计手册上没有提到这种连接方式,比如:弹簧软管与钢管连接,将弹簧管放入薄壁钢管中,然后沿钢管圆周多点收压,使得钢管局部产生变形,然后就可以将他们连接在一块。还有就是在钢丝绳上收压钢制接头,这种收压连接方式可靠性如何,收压夹具如何设计,有没有专业书籍供参考。/ g, g' o$ l- K& E

网友:
钢丝绳收头倒是用的挺多,查查国标和航空标准,对收压前后的尺寸、校核压力和破坏拉力都有明确规定,还算可靠,但长时间使用后接头处易断丝。

网友:
压制接头在电力高压输送上应用很多,可靠性是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