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弧面螺纹,数控车如何编程?

楼主(2015-01-22):
要求不用圆弧成型刀

楼主:
圆弧面圆弧螺纹

网友A:
我从开始学习宏程序到亲手把这种螺纹做出来,也就一下午

网友B:
cccam异形螺纹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开始学习宏程序到亲手把这种螺纹做出来,也就一下午

如果是真的我很佩服!通过什么途径学的?挺好奇!也有点怀疑!请见谅只是好奇!

网友(点评):
别怀疑,一本说明书就行,一个下午人家是谦虚的了!

网友:
我记得cam好像有这个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cam异形螺纹工具

G代码也可以做的,,,就是有点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cam异形螺纹工具

请问是哪种CAM软件?使用CAXA数控车能否做 如何做?现在急需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