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

楼主(2015-01-23):
{YGBAWM8]92109)YL{NT9D0.png 平行度可以这样标注吗

网友A:
这个是互为基准的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互为基准的形位公差

谢谢了,了解不深,不清楚还有还可以互为基准,这种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了解不深,不清楚还有还可以互为基准,这种有什么好处呢

当两个表面相互位置精度较高时,则两个表面互为基准反复加工,可以不断提高定位基准的精度,保证两个表面之间的相互位置精度。

网友:
不懂,A在哪里?

网友:
互为基准是不是先也要有个基准啊?不太明白

网友(2017-09-07):
A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