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卡死,轴磨损严重时为什么

楼主(2015-01-23):
       目前在安装一个金属矿的天轮,现在发现天轮安装完成,上完提升绳,运行一次后,天轮轴承处就卡死不转动了。把轴端挡板拆下来发现,挡板处的轴磨损很严重,有的地方出现很严重的凹坑,轴的中间明显鼓出来比两边高,如图片上那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轴端挡板在安装时和轴的间隙太小,导致在运行时摩擦严重,摩擦出的铁屑堵死在轴与挡板之间的狭小空隙里,最终越卡越死,还是因为安装时尺寸偏差过大,轴的水平度超出0.2/1000的要求,导致磨损最终卡死的。还有拆开后我感觉轴的材料可能也存在问题,有在行的给分析分析吗。
       轴端挡板的作用除了固定轴承的位置,还有其它作用吗,它需要承受力吗,轴承挡板设计时有什么要求?
       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23 10:33):
标题写错字了......

网友:
轴承跑圈了吧?

网友:
你这轴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你这个轴端挡板与轴的间隙是多大呢?感觉像是进了杂物磨损导致卡住,拆开时里面有什么杂物么?

网友A:
一个需要科学手段分析案例,竟然是以“凭感觉”在处理。

从照片看烧灼区是木有油渍,也未见楼主明确说明轴与"天轮“(这是啥东东)的详细配合与材质的必要资讯。

竟猜开始。

网友:
你采用的是单轴承还是双轴承?

网友B:
轴承挡板与轴配合的地方,是不是配合的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需要科学手段分析案例,竟然是以“凭感觉”在处理。

从照片看烧灼区是木有油渍,也未见楼主明确说明 ...

实际施工过程中很多问题都是凭经验解决的 也就是你说的凭感觉吧 至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经验已经解决不了了 我们正在等厂商的技术人员过来一起商讨解决办法  在这里我只是在求助 社区里的很多人有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技术 也许一句话就能帮上忙 至于天轮是什么 可以百度 这不是我造出来的象形词 而是国家标准里的 就好像你要问螺母是什么 我没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挡板与轴配合的地方,是不是配合的紧了?

目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不能下定论 可能别的地方也有问题

网友:
1:轴的热处理达到的硬度,与轴承接触部分粗糙度可能会影响到磨损;
2:负载和转速过大,在轴承行业叫PV值,也会影响散热,导致烧死;可以说吃轴;
3:轴承安装不到位,建议使用大角度调心滚子轴承试试;
4:轴的圆柱度,轴线直线度等公差也会使端面跳动很大;
大概就说这么些,也许是其他问题也说不定,轴承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不过可能比较小;

网友:
       噪声大吗?是沉闷的噪声还是尖锐的噪声?你分析的“,摩擦出的铁屑堵死在轴与挡板之间的狭小空隙里,最终越卡越死”,有道理,还有一种就是不知道您的润滑是怎么样的?如果是脂润滑,虽然好,但极易产生油垢,或者夹杂小颗粒杂质,轴套内的润滑脂也容易固化或被挤出,导致内圈表面磨损严重。看不到实物,也只是猜测。

网友:
看情况磨得不轻啊

网友:
典型轴承跑内圈问题,分析原因:个人不赞成轴承端盖预紧力过大导致,反而感觉是预紧力不够。由于安装时的过盈量不足或者产生异常的轴向力,预紧力不足的话,很容易跑内圈。仅供参考!

网友:
你说的轴端挡板是不是端盖,除了起到定位作用外,还可以承受轴向力,比如采用的是角接触球轴承的时候,轴上的力会通过轴承作用在端盖上。仅供参考哦

网友:
间隙过小,看看轴承压盖的装配中心与压盖的中心是否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