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伺服电机控制模式问题

楼主(2015-01-23):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社区的同行们。
                伺服电机有三种控制模式即速度控制模式、位置控制模式、扭矩控制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用在不同场合。想问的是如果使用速度控制模式的话,那就没有位置反馈信号了,在不使用外部传感器的情况下,位置变化量可以通过程序来实现吗?
    谢谢社区大侠指导!

楼主: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模式曲线图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纵坐标为时间(秒),横坐标为行程(mm)

楼主:
顶一个,要沉了

楼主:
  还是没哪位大侠可以解答

楼主:
等待高手出现啊,继续顶起

网友A:
伺服电机不管用什么控制模式,内部光栅都会反馈位置。楼主用的什么伺服电机,百度一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松下400W的伺服电机,后来查说明书发现有一种速度*扭矩*全闭环的控制模式,只是要校准光栅与电机脉冲的转角的比值,可是这样控制的精度不高,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会有很大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不管用什么控制模式,内部光栅都会反馈位置。楼主用的什么伺服电机,百度一下手册就可以了。

全闭环是在伺服电机外再加一个检测光栅,回馈给伺服系统。
伺服电机负责运动动力,但因为机械间隙,系统响应时间,机械的热膨胀等问题,一般无法精确到位。
在伺服电机外加一个检测,回馈光栅,形成了一个位置反馈回路,就是全闭环。伺服电机是半闭环。

网友(点评):
恩,需要的就是在不加外部传感器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定位功能。后来松下技术提供一种速度模式与位置模式切换控制的方法,觉得还是不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