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位经验丰富的机械设计帮我改善一种机器

楼主(2015-01-23):
图片是一种颗粒机,顶部喂入农业废弃物,比如花生壳,秸秆等,进入后通过内部的旋转挤压,达到压制成颗粒的效果。

现在整体的结构已近有了,手里也有两三套图纸,但是有些地方我还是不满意,很多细节方面的。

比如整机的润滑,旋转挤压挤压部分的润滑,密封。切断料装置,加固环模装置,除尘设备等一系列的问题。

选用动力:55KW-6  某厂家变速箱,输出转速80转,输出为花键连接,直径在120MM左右

先贴出内部结构简图,便于我对需求的解释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机器上部分的优化设计,满足我的要求。下面我就成上部分的为主机部分。
1:由于工作环境原因,粉尘,振动都很大,主机主轴的轴承,和最上面的压制仓的压轮的轴承都需要润滑,选用润滑脂自动给油系统,一定时间内加一次润滑脂。
2:压轮部分转动,所以如果要改成自动润滑需要费一点心思。
3.粉红的为环模模具,由于受力大,工作时不稳定,现在要求稳固环模。
4.断料部分现在的结构不合理,加工麻烦,还不耐用,断料盘的几个轴承容易坏。
6.整机内部之后就是外部的设施,外观,和除尘。

有意向的和我联系。

网友:
电视上看到过类似的机器好几台,他们都是修改好几稿才搞定的。问题是你提出的颗粒大小,喂料大小。材质。个人浅见,你设计思路可以反过来试试

网友A:
能给个上半部的详图吗

网友(点评):
可以,加我QQ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上半部的详图吗

号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号码

你加我的吧285826767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我的吧2858267674

2585267674

网友B:
从的图上看基本理解你的机器工作原理。
1将物料加入到料仓里,你说的上面。在通过粉碎.挤压将物料从圆周上的磨具孔中挤出,再通过齿圈上的刀片将挤出的圆料切断,切断后的产品圆锥盘流入料仓。
2 你提出的问题,有几条,粉尘大导致轴承寿命低,齿圈的加工工艺性差,除尘问题。
从3维图上看你的齿圈是在的转动目的是切料,我感觉这的工作可能不太平稳,他是靠内孔上装的几个带防尘盖轴承为滚动支点,这样的轴承在里面粉尘很大的工作条件下肯定是防不了尘的,所以轴承失效。
以齿圈内环的支撑环为导轨工作的,在这里看不出它的加工精度为题,但看得出设计安装不可能比较理想。
还有就是设备的动力不小,55KW的电机输出转矩达到6000多N.M。也不知道里面的粉粹采用什么方式。
其实加装除尘装置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点评):
是的,正是因为有这些问题,我就发帖看看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断料也是一个问题,用这种方法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的图上看基本理解你的机器工作原理。
1将物料加入到料仓里,你说的上面。在通过粉碎.挤压将物料从圆周上 ...

如果要改的话,我想可能要从总体设计上来改也许会更简单。

网友:
电机真大,如果是厂家用,成本还能接受。从效率上考虑,减速器尽量不要采用蜗轮蜗杆减速器

齿圈上的轴承安装方式,在自动化等轻型低速结构中经常见到。
你那结构中这样使用轴承不合适。

网友(点评):
那应该使用什么轴承?

网友(点评):
@ l7612175,我只说这种使用方式不适合

网友:
液压驱动成本低
你留个q q号码,我们设计组可以改进设计,我的:
3 2 2 0 3 5 7

网友(点评):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液压驱动机的方案

网友:
请问你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