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套烦人

楼主(2015-01-23):
使用钻套的原因:
  设计钻套主要是为了磨损后更换方便。在大批量生产中,钻模孔位处使用久了容易磨损,影响加工精度,到时只要更换新的钻套就行了,不用更换整个模板,另外如果在同一孔位需要使用不同直径的钻头,或钻孔后还需铰孔或攻牙,也可以快速取掉或更换钻套。

  实际加工过程中如果不需考虑以上因素,也可以不用钻套,直接用钻模上的孔引导钻头钻孔。

  另外,如果钻孔后还需要铰孔的话,应该取下钻套,因为底孔一般会比实际最终要求的孔稍小,如果不取下钻套的话,铰刀会进不去,前面已加工的孔可以为铰刀导向,但要注意的是,钻孔后最好不要把夹具松开,保持钻孔时的状态,可以保证铰孔的精度。

网友:
钻套是老式不带刀库设备时期的工具,现在很多数控设备带刀库的都不用钻套了,可以先用定心钻。而且硬质合金钻头7倍径以内基本不用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