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KD11压头断裂问题

楼主(2015-01-23):
如附图所示,做了几个压头,用来压316L的,但是每个压头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断掉了。

压头材料:SKD11,热处理:真空淬火。

个人感觉应该是热处理方法不对,压头硬度是比较高,但是韧性太欠缺。

请教一下,这种材料如何热处理才能在保证硬度的同时有一定的韧性。

网友:
把度数降低一点试试

网友:
不太懂,来学习!!

网友A:
两根压头都有共同的破断特征,

建议:
1、要加粗工作段的圆径;左侧图
2、改善过渡圆角;右侧图
3、硬度直接降至52° HRC,不超过56° HRC;
4、将工作端改抛弃式;

网友(点评):
抛弃式什么意思啊

网友:
考虑一下其他因素,卸料板?等等

网友:
材料太硬了

网友:
除了4#楼的建议以为是否还可加一点建议,改材料为SKH51

网友(点评):
楼主目前是压头受剪力破坏,而不是耐磨性不足。抗弯强度提高是可以改善被破裂的问题,而材料价格与热处理工艺是新的问题点。所附截屏是以日本材料和在日本热处理后的数据,在天朝就得打折扣后引用。

网友(点评):
国内的材料确实跟国外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

网友:
期待高手解析

网友:
      加增做个超深冷处理吧,会增加韧性的。

网友(点评):
好的,我先了解一下超深冷处理,谢谢!

网友:
在结构上改进一下,争取工作面圆柱尽量短而粗,压头若不做剪切可以把硬度调低增加韧性。台肩过度要用圆角减少应力

网友:
4楼说的在理,可不可以把工作段尽量减短,支撑部尽量加粗。

网友:
可否局部热处理。工作部份热处理。后面不用。

网友B:
过渡差的地方应力会激增至少2~3倍,这个是脆断的典型断口了。要么增加直径(增加截面积),要么优化圆角及倒角。最好还是降低硬度,脆性材料吸能很差,冲击断裂时,实际的断裂应力远小于其材料数据值。

网友:
过渡处连个圆角都没有,应力集中不断才怪,还有在车的过程中粗糙度以应力集中都有影响的。如果真不行换DC53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以前做薄片压块或刀片都用的DC53,确实好。。。

网友:
我想说,被压的东西没事吧?

网友:
挤压模冲头  都是用H55,那质量杠杠的,不过每次要求高点,都要寄到日本或者台湾做热处理

网友:
遇上过这个问题,结构设计有问题,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过渡圆弧尽量大

网友:
这种材料很常见,不是什么冷门材料,热处理关系应该问题不大,建议重点在结构设计上改改

网友:
球化退火,   低淬低回+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压头都有共同的破断特征,

建议:

学到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渡差的地方应力会激增至少2~3倍,这个是脆断的典型断口了。要么增加直径(增加截面积),要么优化圆角及倒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用SKS3吧,硬度及韧性都比11料要好!

网友:
材料抗弯强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