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消耗该怎么下

楼主(2015-01-23):
是按体积下还是按重量下?按体积下是表面积*漆膜厚度*漆膜层数、按重量下是根根据一个经验数据,每平方米多少克

网友:
我们公司是安装油漆表面积来的...

网友:
按表面积加厚度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按照单位面积算的  大体上还是准的

网友:
按面积和喷漆的遍数

网友:
做BOM表肯定是按照单件消耗多少克油漆来算

要是做评估是根据喷涂方式和膜厚以及面积还有涂料固成分来算的,但是只能估计大概,具体的肯定要喷涂后再计算的

网友:
手动与自动还是有区别的,本质上都是单位面积的消耗量的计算。

楼主:
这个问题我想明白了。        计算油漆消耗时,①确定油漆涂装要求如:油漆牌号、颜色、漆膜(干膜)厚度、层数、用于底漆中间漆还是面漆、损耗系数(一般取1.7~1.8)等。②查油漆的生产厂家,电询或浏览官网了解油漆的基本参数如:理论涂布率、规格(升/桶)、对应的稀释剂及配比等。③计算油漆用量:
油漆消耗=表面积/理论涂布率×损耗系数
④换算成桶。⑤计算稀释剂用量。
国际标准都是用体积升计算。国内多是按重量计算。建议按体积升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想明白了。        计算油漆消耗时,①确定油漆涂装要求如:油漆牌号、颜色、漆膜(干膜)厚度、层数、用 ...

这个还是我自己想明白的,论坛的哥哥们都没帮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