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直推式自卸车翻斗摇摆问题

楼主(2015-01-23):
如题,我家轻型直推式自卸车,翻斗大概3立方,为什么翻斗举升起来会偏摆?会是液压缸的问题还是后桥固定铰接的问题呢?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分析一下

网友A:
  就是你说的2个问题中的一个。

网友B:
单向偏摆,还是说摆的方向每次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偏摆,还是说摆的方向每次都不一样?

就是不牢固,翻起来就会往某个方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2个问题中的一个。

当地师傅也没看出个一二,修不好

网友:
铰链问题

网友C(2015-02-27):
这个铰链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直接的成品可以够到吗?求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铰链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直接的成品可以够到吗?求回~~谢谢!

这个铰链是焊接在大梁上的,你去找当地的师傅应该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