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看看你自己了解百分之多少"帖子的答案

楼主(2015-01-23):
以下内容是对一社友帖子的回复,其中2829465695还找到答案,红色字体表示不太确定,部分回答没有太仔细。希望热心的网友给与解答,同时如果其中内容有误请指正。

楼主:
1     钢的密度是多少
答:7.85x10³kg/m³
2.    钢的弹性模量是多少
      答:206(合金钢)
3.    钢的泊松比是多少
答:0.3
4.        钢对钢的摩擦系数
答:0.15(无润滑) 0.1-0.12(有润滑)
5.        摩擦力等于什么#
答:F=μmg
6.        钢和铁以含碳量多少为区分标准
答:含碳量在2%以下的铁碳合金是钢,含碳量在2%以上的则称之为铁。
7.        塑性材料和脆性材料以延伸率多少为区分标准
答:5%
8.        1bar=多少个大气压=多少MPa+答
答:0.1Mpa
9.        1MPa=多少PSI6
答:145
10.        1英寸=多少mm'
答:2.54
11.        1马力=多少w4
答:735.499(米制马力)745.700(英制马力)
12.        Rpm代表什么意思
答:转每分 (也可能是螺纹)
13.        全螺纹螺栓标准是什么
答:GB/T 5781—2000 GB/T 5783—2000 GB/T 5786—2000
14.        普通螺母标准是什么
答:GB/T 5786—2000u
15.        普通平垫圈标准是什么-
答:GB/T 5786—2000
16.        弹簧垫圈标准是什么
答:GB/T 5786—2000
17.        转速扭矩和功率的关系
答:T{N.m}=9549P{kw}/n{r/min}
18.        直线运动的功率,力和速度什么关系
答: p=FV/ _* c- M-
19.        圆柱直齿轮分度圆直径,模数,齿数的关系2
答:d=mz
20.        什么叫优先数系列,什么作用
答:举例:R5系列 公比为5√10 即1.00 1.60 2.50 4.00 6.30 10.00 (具体含义自行百度);作用: 统一尺寸便于制造和互换。
21.       常用材料——Q345,Q235Q390Q460204540Cr20CrMnTi12CrMoVTC4304不锈钢,6061铝合金,27SiMn35CrMo42CrMoZG310-570TMC尼龙,铜,HT200是否知道这些材料的含义  U4 W(
答:碳素结构钢:Q345,Q235Q390Q460其中数值表示屈服强度;
优质碳素结构钢:2045 其中数值表示含碳量;
合金结构钢:40Cr20CrMnTi35CrMo42CrMo其中数值表示含碳量;
合金工具钢:12CrMoV
钛合金:TC4
304不锈钢 :其中数值为奥氏体标记;
6061铝合金;
27SiMn:无缝钢管;
ZG310-570:铸钢;
TMC尼龙:
铜:H62
HT200:灰铸铁,其中数值为抗拉强度;

22.        液压泵和马达——流量,排量,转速之间的关系
答:q=V*n
23.        知道各个部件重心坐标如何求整体重心坐标
答:根据物体形心坐标公式;图方便的话直接三维建模,软件自动生成。

24.       一般塑性材料安全系数多少,脆性材料安全系数多少
答:0.6-0.80.8-1.0
25.
圆柱直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条件——齿数大于多少齿
答:用展成法加工α=20°ha*=1.0 Zmin17,其他参见《机械原理》齿轮部分
26.       螺栓8.8级代表什么意思
答:螺栓X.Y ,抗拉强度=100*X ,抗拉强度=100*X*Y/10,已知抗拉强度和抗拉强度可求出X.Y   (不过螺栓8.8级没有给出屈服强度,有待验算,不过低于这个等级的与上述结论相符)
27.        高强度螺栓是否可以与弹簧垫圈一起使用%
答:不行,容易松
28.        结构设计等强度原理是什么
答:
29.       受拉的螺栓旋入深度一般不小于多少个螺距
答:
30.        一般螺栓要高出螺母多少个螺距
答:2-3个螺距。
31.        什么叫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
答:粗牙螺纹螺距比细牙螺纹螺距大,具体大小参见机械设计手册
32.        比功率什么意思
答:计算公式:发动机最大净功率/汽车总质量
33.        什么叫减速比
答:高速级角速度除以低速级角速度。
34.        平常说的几级电机,那个级是什么意思
答:电机磁场磁极个数
35.        机械制图基准字母里不允许出现哪些字母
答:EFIJLMOPR
36.
表面粗糙度和公差值的关系
答:公差值越下,表面粗糙度越小。
37.        工艺等价原则是什么
答:在常用尺寸段内,对间隙配合和过渡配合,孔的公差等级高于或等于IT8级时,轴比孔应高一等级。
38.        表面防锈处理有哪些
答:发黑、喷漆。
39.        螺栓的防锈处理有哪些
答:镀锌、达克罗、磷化、环氧涂料。
40.        什么叫应力
答:在所考察的截面某一点单位面积上的内力称为应力。
41.        什么叫压杆稳定性计算
答:通过计算直杆弯曲时的临界压力,与要求值比较,得出工作安全系数;若实际值大于安全系数,则合格,反之,不合格。
42.        什么叫材料的中性层2
答:弯曲时所在层长度方向上长度不变的面。
4
3.       什么叫抗弯截面系数和抗扭截面系数
答:Wt=πD31-α4/16W=bh2/6(矩形),w=πD3/32(圆形)。
44.        知道扭矩如何出算轴的直径
答:查处此轴所用材料的许用切应力,通过τ=T/WtWt=πD31-α4/16求得。
45.       什么叫悬臂梁,简支梁,外伸梁
答:见《材料力学》-刘鸿文主编第五版。
46.       焊缝大小如何选取
答:
47.       焊接接头有哪几种.
答:焊接接头,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零件要用焊接组合的接点。 ;S, |
48.        是否知道焊接符号如何标注
答:见GB/T234-1988 GB/T12212-1990
49.
知道双向液压锁是个什么元件不
答:应该就是双液控单向阀,作用不供油时保压。
50.       四大传动方式都是啥
答:1螺纹副;2链带传动;3齿轮传动(含齿条、涡轮蜗杆)、4凸轮传动
51.       能说出具体的产品设计思路和流程不
答:按我的设计经验,获取国内外图纸----整合吸收----估计成本---整理图纸、制作清单---生产装配---问题反馈---整改---验收---发货。
52.       什么叫做齿轮变位
答:调整齿顶高系数。齿轮变为系数为正时可以提高强度、减少磨损,其中齿轮变为系数为负时可以凑中心距。
53.       什么叫做强度和刚度
答:强度指抵抗破坏的能力,刚度指抵抗变形的能力。
54.       什么叫自锁
答:如果作用于物体的主动力的合力Q的作用线在摩擦角之内,则无论这个力怎样大,总有一个全反力R与之平衡,物体保持静止;反之,如果主动力的合力Q的作用线在摩擦角之外,则无论这个力多么小,物体也不可能保持平衡。这种与力大小无关而与摩擦角有关的平衡条件称为自锁条件& g  o1 r& m)y
55.        是否会计算平面自由度和空间自由度
答:见《机械原理》。
56.       如何计算原动机功率
答:
57.       什么叫做稳定角
答:1、指52度,2汽车倾翻的临界角。
58.       什么叫做黄金分割
答:黄金分割是指将整体一分为二,较大部分与整体部分的比值等于较小部分与较大部分的比值,其比值约为0.618
59.       一张部件图如何标注,分为几个部分标注
答:装配尺寸标注,公差标注,序号标注。(自己的习惯,不一定对)
60.       溢流阀的作用
答:调压和稳压
61.       什么叫调质处理
答:淬火加高温回火。
62.       退刀槽尺寸如何表示
答:JB/ZQ 4238—1997 槽宽x槽深,槽宽x直径。
63.       什么叫应力集中
答:因杆件外形急剧变化而引起的应力局部增大的现象。
64.       什么叫做三心定理
答:四连杆机构中,作平面平行运动的三个构件共有三个瞬心,它们位于同一直线上。
65.        滑阀的中位机能是什么意思
答:中位机能是指换向阀里的滑阀处在中间位置或原始位置时阀中各油口的连通形式。
66.        说出你知道的标准件类型
答:螺钉螺栓、平垫、弹垫、螺母、轴用挡圈、孔用挡圈、销、键。
67.       做产品时是否有成本意识
答:1、同样规格外购件不同品牌价格,2工料对半只知道这些。
68.        是否知道底图和蓝图的区别
答:底图是硫酸纸、蓝图是晒图纸。
69.       市面上常用的二维和三维制图软件都有哪些
答:二维:cadcaxa;三维:proeugsolidworks
70.       什么叫有限元分析
答:有限元分析是用较简单的问题代替复杂问题后再求解。
71.       你所知道的型材都有哪些
答:矩形管、槽钢、角钢、扁钢、工字钢、H型钢、钢管。
72.        钻孔的粗糙度是多少
答:Ra12.5-Ra6.3
73.       黄油嘴的学名叫什么2
答:油杯。
74.        1丝等于多少毫米
答:0.01mm
75.       什么叫关节轴承
答:关节轴承主要是由一个有外球面的内圈和一个有内球面的外圈特殊结构的滑动轴承。H
76.        什么叫做阿基米德螺旋线
答:阿基米德螺线(阿基米德曲线) ,亦称等速螺线。当一点P沿动射线OP以等速率运动的同时,该射线又以等角速度绕点O旋转,点P的轨迹称为阿基米德螺线
在涡轮蜗杆上有应用。
77.       什么叫材料的堆积密度
答:堆积密度是把粉尘或者粉料自由填充于某一容器中,在刚填充完成后所测得的单位体积质量。通俗来说就是这些颗粒之间有间隙,不能用它们自身的密度。
78.     六个基本视图都哪些,摆放位置都在哪
答:中国第一视角:主视在中、左视在右、俯视在下,其他不常用的:仰视在上、右视在左、后视在左视图右侧。
79.        图上没标公差值的是否表示没有公差
答:没标公差按默认公差来计算,如为注公差线性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GB/T1804-200),不过在小作坊里面面你没标就默认没有。
80.       什么叫焊后加工
答:焊接后加工。因为焊接之后有变形,所以不能先将板料加工好在焊接。
81.       什么叫尺寸链的增环和减环
答:尺寸变大后,封闭环尺寸也变大的组成环称为增环;减环反之。
82.       卡簧的学名叫什么
答:轴用挡圈或孔用挡圈
83.        45号钢代表什么意思,焊接性如何
答:含碳量为0.45%的优质碳素结构钢,焊接性差,但仍可焊接,焊前预热,焊后退火。
84.       联轴器的作用
答:传递扭矩。
85.        什么叫做行星式减速机
答:行星减速机主要传动结构为:行星轮,太阳轮,外齿圈。利用上述结构制作的减速机。
86.       什么叫做高压共轨
答:高压共轨电喷技术是指在高压油泵、压力传感器和电子控制单元组成的闭环系统中,将喷射压力的产生和喷射过程彼此完全分开的一种供油方式。
87.       什么叫做发动机的速度特性
答:指发动机的主要性能指标有效转矩Te、有效功率Pe、燃油消耗率be随其转速变化而变化的关系。包括发动机外特性和发动机部分特性。
88.       什么叫做定位止口
答:用于定位的凸缘或者凹坑。
89.       45°的倒角在图上如何表示
答:假设倒角为1,则用C11x45°表示。
90.        图上EQS表示什么意思
答:均布。
91.        什么叫做理论正确尺寸
答:理论尺寸。
92.        什么叫做转轴,传动轴,芯轴
答:既收弯矩又受扭矩的轴,只受扭矩的轴,只受弯矩的轴。
93.       什么叫做纯弯曲
答:忽略切应力。-
94.       什么叫做容积效率
答:指的是在进气行程时气缸真实吸入的混和气体积除以汽缸容积。

95.       什么叫做结构设计的自加强原则
答:
96.       是否会计算整个机器工作时是否会倾翻
答:见《机械设计》。
97.        将转动转化成直线运动有哪些方式
答:螺纹副、涡轮蜗杆、链带传动。
98.       力的三要素是什么
答:作用点、方向、大小。
99.        牛顿三大定律是什么
答:1、不受力,静止和匀速;2F=ma3F1=F
100.        破坏总比建设容易是什么道理
答:烧钱容易,挣钱难。

网友A:
。。。。你这是想干啥,看了10个问题,发现你答对的不超过20%。

网友(点评):
确实,很多问题似是而非只答了个大概,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想干啥,看了10个问题,发现你答对的不超过20%。

哪些问题答错了?

网友(点评):
典型一点的,谁告诉你说摩擦力等于umg?又是谁告诉你铁和钢的分界线是2%了?

网友(点评):
大部分问题从简回答。大侠说的有道理,但是本人水平有限,只能答到这种程度,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点评):
是F非mg,还有熟铁呢,比如电工软铁

网友(点评):
更正下 1、生铁――含C为2.0~4.5% 钢 ――含C为0.05~2.0% 熟铁――含C小于0.05% 2,F=uFn 不知道这么说有问题不?

网友B:
挑个错10.        1英寸=多少mm       答:2.54

网友(点评):
这个做机械的。。都知道吧。。25.4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挑个错10.        1英寸=多少mm       答:2.54

多谢回复
打快了,没检查   1英寸=25.4mm  ,欢迎继续,我脸皮很厚。

网友(点评):
我能答上的不多

网友(点评):
厚的,皮实!

网友:
挑个错 93.       什么叫做纯弯曲
答:忽略切应力。 不是忽略而是没有

网友(点评):
这点大侠说的对,弯矩为常量,无切应力为纯弯曲

网友(点评):
不敢当,只是最近刚好在啃材料力学而已……

网友:
还是值得表扬的

网友:
这个 到底是一份怎样的Q&A呢?   面试吗?    好多答:见某某参考书     其中51是亮点啊      56就更是神问题,一般来说能把56 答出来的人  就可参照  998大侠“设计螺栓从挖矿开始的”大神了那样牛逼的存在了   还有最后一个

网友(点评):
有些问题,不用图片没法说清楚,本人水平有限,也只能列出参考书了,不过我所说的参考书都是大学教材,我也翻开核实过。

网友(点评):
56一般原动机是实测功率曲线吧,至少我看到的如此

网友:
94容积效率是百度的吧

网友(点评):
嗯,百度的更直白点,专业的说法是:(q-qt)/q,其中qt指泄露量 ,q指实际输入流量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不能详细讲讲:1、什么是原动机,2、如何测功率曲线。 最好举个例子

网友:
原动机泛指将其它形式能量转换为机械能的设备,一般要求有连续性,不然炸弹也能叫原动机了,常见的电机,内燃机都是原动机。凡原动机都有转速扭矩或转速功率曲线,是表征其机械特性的重要参数,测法百度就有

网友(点评):
心脏算不

网友(点评):
心脏应该是不算的,输送装置有二次转化了,一般不算原动机,心肌可以,心脏可算是一种泵

网友:
很全面,好多不知道

网友:
100.        破坏总比建设容易是什么道理
答:烧钱容易,挣钱难。

这是啥玩意?

难道不是熵增原理?

网友(点评):
增熵原理说的是,孤立系统不会变的有序。从某种角度来说合理,但也不全是,大侠可以深入的讲解下。

网友(点评):
大侠应该看看那个牛顿定律。那才叫绝唱!

网友(点评):
他的表述怪怪的,不过基本上可以理解。牛顿运动三大定律:a、惯性定律,b、加速度定律,c、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网友(点评):
呵呵。本来问题多,都简单的答了,为什么要答的那么详细,打字不累。谁nb谁来把几个红色的问题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