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直接驱动电磁阀

楼主(2015-01-23):
昨天和一个朋友交流时谈到晶体管型PLC直接驱动电磁阀的安全性问题
他说最好要加中间继电器,可我之前都没加过,到现在也没出现过问题。
我想咨询一下
三菱FX3G系列PLC输出端最大负载为500mA/1点,800mA/4点
电磁阀为亚德客4V100系列,工作电流为100mA
请问这样如果用PLC直接驱动是否有问题?
还是要像我朋友说的那样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
你好
你朋友说的是对的
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手册上推荐接法是需要并接RC回路的 不过一般电磁阀上都有这个了
您这种做法一般没问题,但增加中间继电器后更可靠。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现在的电磁阀都有吸收或是抑制电泳的二极管?对PLC的触点来说是安全的?

网友:
遇到安全问题时候,必须加啊!特别是是错误动作会安全事故的。

网友(点评):
误动作的保护措施有,我主要是怕PLC坏掉

网友A:
加中间继电器 应该是更保险一点,毕竟相比于plc的触点,中间继电器坏的话还可以换,plc的触点万一烧了就不经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中间继电器 应该是更保险一点,毕竟相比于plc的触点,中间继电器坏的话还可以换,plc的触点万一烧了就不经 ...

你有碰到过因为没中间继电器而烧坏PLC触点的情况吗?
我现在就想搞清楚有没有人碰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今天问了好几个搞电的朋友,有的说没问题,有的说加了比较保险,但是他们都没有碰到过直接驱动(如上述条件)而烧坏PLC触点的

网友(点评):
触点烧掉个把也无所谓,只要有备用的就可以;自己找本PLC手册看看上面都有介绍。

网友:
这个见仁见智,有人加有人不加。有没有权威的结论?

网友:
加個繼電器八~

网友B:
楼主有机会试过了,最好回来反馈一下,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机会试过了,最好回来反馈一下,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吧?

我之前都是怎么干的,差不多2年了,还没因此烧坏PLC触点的

网友:
加中间继电器更可靠点

网友C:
我们都是直接驱动的,没有加中间继电器,还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直接驱动的,没有加中间继电器,还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哈哈···看来还是有跟我一样的
不知道大侠用的电磁阀工作电流是多少?最多的时候有几个电磁阀同时工作?

网友D:
最好加上中间继电器,单位有台设备每天手动操作1000次以上,在没加中间继电器的情况下,触点基本上1个月左右就烧,后来设备改造加上中间继电器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E:
还是加继电器或放大板安全

网友B(2015-03-07):
引用 网友E:
还是加继电器或放大板安全

请教下,plc无论是驱动中间继电器还是直接驱动电磁阀都是驱动一个线圈,为什么驱动继电器就能安全呢?

网友:
都不懂啊,蛋疼的节奏

网友:
plc是继电器输出,电磁阀电流不大动作不频繁的话,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
我一般的做法都是在PLC输出后加中间继电器,这样更可靠,万一负载短路,烧不坏PLC晶体管。

网友(点评):
万一负载短路,烧不坏PLC晶体管.aaa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这个问题,好多点都被烧坏了,最后原因就是出在电磁阀上,那批电磁阀质量比较次,应该是仿制的小金井的,后来中间也没加继电器,换了一批电磁阀,就没出现过了。

网友:
按规矩习惯,plc输出要经过中继的,万一电磁阀有故障损坏中继的代价要比plc低啊~~~~~~

网友:
这个要具体的看,电磁阀和中间继电器对PLC的输出来讲都属于感性负载,需要RC吸收。如果是比较小的阀,中间继电器的电流可能比阀还要大,那就肯定是不需要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plc无论是驱动中间继电器还是直接驱动电磁阀都是驱动一个线圈,为什么驱动继电器就能安全呢?

阀在工作中线圈短路的概率比中间继电器高,因为中间继电器是在柜子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阀在工作中线圈短路的概率比中间继电器高,因为中间继电器是在柜子里的

问的是plc同是驱动一个线圈,plc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安全问题?

网友G:
加个便宜的固态继电器好些,几乎是免维护了。我公司有一百多台FX1S系列的带亚德客,有烧过的点的。加普通的触点中间继电器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H:
如果要求反应速度的话,就没必要加!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纠结了很久,很多没有加,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加当然好,加的话成本和空间都要考虑!如果感觉有风险的话可以加一些电子板集成的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plc无论是驱动中间继电器还是直接驱动电磁阀都是驱动一个线圈,为什么驱动继电器就能安全呢?

继电器的电流比电磁阀的电流要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求反应速度的话,就没必要加!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纠结了很久,很多没有加,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加当 ...

谢谢你的回复
目前这台设备没有加继电器,看能用多久

网友B(2015-04-06):
引用 网友G:
加个便宜的固态继电器好些,几乎是免维护了。我公司有一百多台FX1S系列的带亚德客,有烧过的点的。加普通的 ...

你指的是plc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plc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吗?

嗯,买的是些二手翻新的直流固态继电器,三块钱一个,很好用,基本不用担心反应速度了。

网友:
我们公司5年都没加过 一直没事

网友I:
好多意见?采取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多意见?采取哪个呢?

直接驱动(不加中继)

网友:
设备维护方面的话,加中间继电器好点,一个缓冲,烧就烧继电器触点,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初学者,还是加个继电器

网友:
最好还是加个中继,安全一点。

网友(2015-05-28):
如果没有外行乱搞,把强电送入输出点,那么就不会有问题,因为继电器和电磁阀内部是一样性质的电磁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加上中间继电器,单位有台设备每天手动操作1000次以上,在没加中间继电器的情况下,触点基本上1个月左右 ...

你没看清楚前提条件: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
三年机器,直接驱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