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自由度机器人抖动问题

楼主(2015-01-23):
大家好,我们自己研发了一款6自由度机器人,已经实现了焊接等功能,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单轴运动时没有震颤,多轴联动时 速度低了没有震动,速度搞了也没有震动,在一个速度区间时,会发动机器人震动,这个问题大家遇到过没?是不是电机选择的问题?

网友:
机械设计问题,共震。还有个可能是电机没有调好。

网友:
是机械问题,看看各个环节是否有阻尼现象

网友(点评):
阻尼后不是减少共振的吗?

网友:
是共振吧,加强各个地方的刚度,外行提醒

网友:
我以前做多轴机器人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板子是买来的),如果不考虑板子的问题,就是电压是否稳定,结构刚度是否好了。

网友:
同意2#的,遇到过电机没调好引起的震动

网友:
低频震动 这个和结构设计有关系吧,观点不一定对,不过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你计算一下手臂运动的雅克比力矩中的奇异点 ,如果出现奇异点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你可以调一下电机的惯量比或者刚性试试

网友:
惯量小的电机会产生抖动!!还有结构上,大臂以上太重的会,对第二轴电机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