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这种封头的腔体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5-01-23):
现在呢,只有这一张图,就是在圆柱腔体与封头之间,好像不是焊接的,看不到焊缝啊,这个是一圆柱的,上下两面都是封头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焊的吗?如果不是焊接的,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如果是焊的,是怎么焊的,为什么看不到焊缝呢?

网友:
不用想了,就是焊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效果呢,都看不到缝的,如果说焊缝在里面的话,那外面是不是应该也有两个相互接触的界面啊?难道说喷砂什么的,能把这焊缝给弄不见了?

网友:
而且最难焊的不是封头,是管与罐的结合部。有些压力容器做的是相当漂亮的。

网友(点评):
这个吧,我见过一些了,都是有焊缝的,没见过这种没焊缝的,你知道是怎么焊的吗?有什么特殊工艺吗?

网友:
肯定是焊的,焊完以后抛光 你就看不到焊缝了

网友(点评):
不会啊,这种只能是在里面焊,外面不能焊啊,这种是真空的,外面不能焊,至少不能全焊

网友:
这个罐子做的确实漂亮,这么多管口 试镜的 ,能否告诉我这罐子具体做什么用的,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点评):
真空腔体,玻璃窗都是用来观察,透激光什么的

网友:
额,这个是真空腔体的常规做法,都是焊接在内侧的,好一点的等离子焊接
外面你是看不到的,打开腔体,内部就能看到焊缝

网友:
外部很多都是点焊,然后喷砂处理,你看不出来很正常

网友(点评):
外面这种喷砂,有什么说法吗,我见过的喷砂的,都是能看到接口的缝的,这种一点也看不出来的,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我们以前做的搅拌机有这种视镜,都是焊的,然后抛光

网友:
这真空腔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是只见到了图片,具体说不好,但一般也都是热蒸镀,磁控溅射什么的

网友:
多半是焊接的,少数的是一体的!

网友(2015-03-08):
这个不是焊的,用旋压机床热缩口的,工艺参照氧气瓶!

网友:
不锈钢罐体封头与罐体焊接处最后是要打磨光滑的,你肯定看不出来,真要从外面看出来有焊缝,那这个罐就有可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