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去除不锈钢表面的保护膜?

楼主(2015-01-23):
   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如何快速去除不锈钢表面的保护膜?如下图,通常都是用手撕的, 可以撕得掉的,就是效率有点低,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有没有相关的机器什么的啊?

网友:
那层膜一段时间后需撕下,如果时间长操作较麻烦,稍稍加热,比如用吹风机(吹头发的那种,或喷漆时用的烤腻子的),能容易些。

网友:
覆膜时似乎加了胶,也有热覆的。有效期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