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阀问题 请教大神 急急急

楼主(2015-01-23):
A42Y-25C安全阀   公称压力  2.5MPa  整定压力  0.35Mpa
蓝色冒处漏水,联系厂家,厂家说不是质量问题
我查了标准GB/T 12243-2005 ,阀体密封压力为1.5倍的公称压力
哪位大神是安全阀方面的专家,请联系我!

网友A:
拆开看下是不是密封圈损坏了;以前用的蒸汽的,如果压力不稳定的时候会冒气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是不是密封圈损坏了;以前用的蒸汽的,如果压力不稳定的时候会冒气出来。

印象中好像不让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是不是密封圈损坏了;以前用的蒸汽的,如果压力不稳定的时候会冒气出来。

对啊  不能自己拆封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啊  不能自己拆封

没有打压就漏水   看了他们的质检报告  显示密封性强度试验压力1.5PN,而不是3.75MPa   可是厂家还是狡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打压就漏水   看了他们的质检报告  显示密封性强度试验压力1.5PN,而不是3.75MPa   可是厂家还是狡辩 ...

向315投诉

发律师函警告,准备起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315投诉

发律师函警告,准备起诉

会考虑的   先调解  不行就起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好像不让自己拆……

安全阀有国家规定,不可乱拆,有铅封的,看下压力问题是不是超压了

网友D:
刚才没看完,可以找技术质量部门鉴定,有报告才有说服力

网友E:
是不是质量问题咱不管,你给弄的不漏就行。
合同上咋说的,有没有关于这类的内容?比如保质期几个月?质保金多少?
供应商怎么回的?说怎么处理了么?不能一句不是质量问题就过去了?供应商有没有分析原因?总得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质量问题咱不管,你给弄的不漏就行。
合同上咋说的,有没有关于这类的内容?比如保质期几个月?质保 ...

具体是公司供应处理的  前期什么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没看完,可以找技术质量部门鉴定,有报告才有说服力

已经找了   正在鉴定中

网友F:
确定是阀帽处漏水吗?阀门出口有没有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定是阀帽处漏水吗?阀门出口有没有漏水?

没有 只有上端阀帽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打压就漏水   看了他们的质检报告  显示密封性强度试验压力1.5PN,而不是3.75MPa   可是厂家还是狡辩 ...

他们质检报告写的1.5PN,是不是意思就是1.5倍公称压力,你这公称压力是2.5Mpa,所以就是1.5×2.5=3.75Mpa 了吧?

网友(2015-12-22):
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