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主轴允许的径跳多少?

楼主(2015-01-23):
如题,请教各位,五轴加工中心正常的径跳一般是多少?

网友A:
5轴的不清楚,一般三轴的主轴近端径向跳动不大于0.005mm,远端(300mm处)径向跳动不大于0.0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轴的不清楚,一般三轴的主轴近端径向跳动不大于0.005mm,远端(300mm处)径向跳动不大于0.015mm

非常感谢!

网友B:
0.003—0.005

网友(点评):
是指那个位置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03—0.005

谢谢,有说不超过0.002的,是高精机床吗?

网友(点评):
这个有国标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5-07-03):
精度这么高!

网友(2015-11-25):
精密机床

网友:
呵呵,主轴没跳动是最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