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旋转剖视图,怎么剖成这样了?

楼主(2015-01-23):
原来想画成这样
为什么画出来是这样?
剖视图如何画成上面图片的效果呢?求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旋转剖的效果?

网友:
旋转剖的效果

网友A:
config.pro里面应当有个参数可以设置这个,不过我记不住了

网友:
你剖的地方剖错了呗,你看看你是怎么剖的,再看看原图是怎么剖的就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pro里面应当有个参数可以设置这个,不过我记不住了

多谢回复

网友B:
随便画了下啊,就这样子呗,是你的剖面线选错了

网友:
剖的方向问题,如果改成剖右下角的小孔就能得到和上面的图一样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画了下啊,就这样子呗,是你的剖面线选错了

网友:
楼主的疑点我认为是对的,斜着剖出来那里本就是不对称的。不过我这也有个类似的旋转剖,solidworks出的,结果却颠覆了我的看法。

网友(点评):
solidworks 和proe的操作方法不同,我一直觉得SOLIDworks某些功能实现起来比proe要简便。

网友:
看来俺错的很离谱,基础的制图知识。刚查下了下资料,旋转剖是剖开后再旋转,并不是直接投影,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画了下啊,就这样子呗,是你的剖面线选错了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