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求助

楼主(2015-01-23):
直线电机有没有跟步进电机脉冲当量(ppr)一样的参数定量,一出场就确定下来的,求指导

网友A:
什么样的直线电机,是螺母+丝杆的还是类似于磁悬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直线电机,是螺母+丝杆的还是类似于磁悬浮的?

直线异步电机!kp ki kd 参数各是什么含义

网友A:
我以前用的是Hiwin的,没见到过你提到的参数类型,可能是不同厂商,参数的含义也不一样,你直接找供应商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的是Hiwin的,没见到过你提到的参数类型,可能是不同厂商,参数的含义也不一样,你直接找供应商不就 ...

你编码器精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