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板车床靠手推车不出来吧?

楼主(2015-01-23):
六角单轴自动车床能做出来吗?求指点。

网友A: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点评):
R15,在手扳车床(仪表车)上做,能受得了这么大切削力?长度81,弹簧夹头也不太好使吧? 求指点

网友(点评):
这个是铝,6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问题都没有!

求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指点不敢当,量大开模,上6米管料,车外圆,切断,就这么简单,难度在外圆刀具轨迹如何实现,车一刀还是两刀。如果你懂自动车,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不懂甚至见都没见过,那果断外发或转手!

网友:
想上自动车说明量很大啊,俺对自动车不了解,不过应该可以,炮弹轮廓都可以用靠模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