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锁的应用求助

楼主(2015-01-23):
一个液压缸要求是在设备工作时活塞杆返回,在设备换工作辊时伸出,阀没有中位,但是我在阀台上看到有三个阀,分别是双向截流阀和液压锁和两位四通阀,问题是液压锁有用吗?个人感觉在三位阀中液压锁才起作用,顺便问一下,如若活塞密封损坏油缸内卸,一直供油会加剧密封损坏速度,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比如将两位阀换做三位的可以锁油的

网友A:
三位阀推杆间隙,工作缸在负载工况产生自锁。除非你得有球阀式换问阀。

网友:
防止外力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位阀推杆间隙,工作缸在负载工况产生自锁。除非你得有球阀式换问阀。

您的意思是阀芯密封不好?

网友(点评):
大多数换向阀都是这个间隙,并不是所有的阀都配液压锁,除非是y型、h型机能。

网友B:
液压锁的主要作用不是在工作状态下体现出来的,而是在突然停机时防止发生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锁的主要作用不是在工作状态下体现出来的,而是在突然停机时防止发生意外!

哦突然想明白了,我只考虑到保护活塞密封,没想到安全。

网友:
正常工作中液压锁的做体现不出来,要是突然系统压力建立不起来或者液压油泵跳了呢?还有在检修的时候,液压站断电了,你肯定不希望油缸自己溜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