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气动件?

楼主(2015-01-23):
功能酷似手指气缸,夹紧用(别吐槽这个马赛克图片,这已经算是清楚的了)我翻了一下气缸的选型手册,没有发现这样的,难道是自制的?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那不就是手指气缸嘛。

这个图片实在看不清。

你翻的是哪家的选型手册啊?不同厂家的东西长像的也不一样啊。

网友B:
可以到淘宝上搜搜 看看哪个照片和这个视频上的看着相似,就基本可以确定是什么气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那不就是手指气缸嘛。

这个图片实在看不清。

亚德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淘宝上搜搜 看看哪个照片和这个视频上的看着相似,就基本可以确定是什么气缸了。

哎,搜索手指气缸就那么几种,没找到样子这么怪的。

楼主:
整体就是这样的,有个旋转气缸,感觉和一般的手指气缸不一样,这个是分体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搜索手指气缸就那么几种,没找到样子这么怪的。

你不如跟气缸品牌的代理商联系,让他们给你分辨一下。

网友:
是这个玩意不?SMC   气立可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