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3,step文件添加配合丢失?

楼主(2015-01-23):
打开Step 机械手图档,建立相关配合,并保存。下次再打开 可以拖动,刷新重建一下,配合面就丢失了。
想问一下,大家用SolidWorks 2013,有没有遇到到过?怎么解决的?@寂静天花板

网友:
step 格式转换成 solidworks格式后, 就没问题了,转换成step格式后 会消失,

网友(点评):
这我知道的,我就是用供应商给的step 文件,用SolidWorks打开的,建的配合。保存后再打开配合面遗失了就没了。

网友:
零件定义不完整(有减号),你看看你的零件草图是不是完全定义的

网友(点评):
外部调过来Step 文件,不是自己建的特征。

网友:
你看到了吧!有三个零件都有(-)。

网友(点评):
那怎么才能完全定义呢?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
有(-)的零件每个点开,从草图开始一个个检查,草图尺寸定义不完全的给它标尺寸,还有其他的就是配合之类的少了给它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