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实例,超长直线振荡器1350

楼主(2015-01-24):
好多新浪视频无法链接,我这次从新点燃直线振荡器

网友:
利用了高度差来实现长距离输送。一般直振器都可以吧。顺便请教下,直振器能不能间断工作(一天开关5K次左右)。

网友(点评):
不是高度差输送。是平行的,原理和普通直震接一样,但业内没有直震超过500mm长度的。所以1350mm是业界突破吧 一天5000此普通直震可以,但工作一段时间可能效能下降,另外接触器最好用带防止反向电流的,否则容易跳闸

网友:
如50MM外径,重量13g的工件,一分钟能出多少

网友:
尾端用直振支撑

前段用弹簧支撑?

网友(点评):
不是,电磁铁后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