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盖车床加工

楼主(2015-01-24):
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在5个丝以内。零件为11.2kg相对比较重,四周为带点圆弧的正方体。现在想设计一款加工内腔的夹具。我始终没有比较好的夹紧方案,所以请专业人士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竟然说重量,竟然不说尺寸,这你玛也是神人。这个设计个鸟夹具呀。用个四爪径向夹,然后轴向压住两个侧板

楼主:
注意你的态度。技艺不代表人品。

楼主:
两耳距离为210mm,四方体为96mm,总高度为95mm。
如果能用常规四爪夹具这么简单的话就不会劳烦各位了。
有问题好好说,带上不文明字眼,污染论坛氛围,降低个人素质。

网友:
楼主还是给个带尺寸的图吧,也好知道轻重,如何确定基准

网友:
四爪卡盘上弄几个定位销,限住两个边,然后压板压两个边,另外两个边用卡爪顶住就可以了。或者你索性拿一块板,铣个象工作那样的凹槽,工件放入,上面还是用压板。工装板后面直接跟卡盘内孔配合,,这样下次再装就方便多了

网友:
完全没难度,不值得讨论!

楼主:
这个零件加工的难度在于红色内孔深度过低,导致不能有效定位,容易晃动。毛坯铸件外形会跟批次和提供厂家的不同而有差异。11.7kg的重量也是一个难点,难有比较有效的夹紧力来固定工件,否则车床转速提不上来导致效率低下。设计夹具力求简单实用,利于装卸,操作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竟然说重量,竟然不说尺寸,这你玛也是神人。这个设计个鸟夹具呀。用个四爪径向夹,然后轴向压住两个侧 ...

楼主牛人,尔们知难而退。多有打搅,还往海涵。

网友:
楼主先标注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耳距离为210mm,四方体为96mm,总高度为95mm。
如果能用常规四爪夹具这么简单的话就不会劳烦各位了。
有 ...

楼主,你可以用PMI标注,会更直观

楼主:
我用的是proe4.0版,标注起来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可以用PMI标注,会更直观

下次改用cad配三维,估计大家就看的比较直观了。下次改进。。。

网友:
四爪卡盘.对爪联动。还有一爪不动,不动爪对面爪里面加强力弹簧,不知你看每懂不懂,不动爪用来确定一跳边。

网友:
还是做工装,加工一个方孔,两边定位,两边加紧。

网友:
标题

那就已四方定位,铣个型腔放进去   你车床是6150的?产品图纸来一个明天给你个方案看看   最好给个stp文件  要不重新造型太麻烦

网友:
图片怎么传不上去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你先把图片另存到桌面,然后点击回复就可以把图片上传上来了。试一下吧。

网友:
两个对中的V行就够了,没有什么

楼主:
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