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精确钻孔工艺

楼主(2015-01-24):
现在的问题是加工出来的四孔与内孔基准圆心出现偏差,导致以定位孔为定位基准磨外圆时出现精磨深度不一样,非常难看。若定位圆柱太紧,不利于操作员取出。所以这是一个矛盾。不知哪位高手可以帮我出出主意,万分感谢!

网友:
偏差是加工问题,包括对刀仪的选择,(轮表最准)刀具的选择,以及镗孔为佳,另外4个孔有必要吗?俩个孔不够吗  4个有点过定位吧?

楼主:
可以肯定加工是有偏差,但不是主要因素。最重要原因还是夹具的定位不够精确,在锁紧时出现偏差。是工艺需要,必须四孔。

网友:
四个孔是定位与加紧的吧,少了确实不行。楼主手里有偏差的数据么,磨得时候偏差多少?你这4个孔是在什么设备上加工的,4个孔的分度圆与工件外圆的同轴度是多少?你目前的定位销与孔的间隙有多少?工件的材质、硬度都是多少?可不可以以车代磨?

网友:
你这讲事情太模糊,太不准确。如果磨外圆以四孔定位,导致余量不均匀,可以四孔为基准定位车一刀就均匀了。或者以内孔定位磨也可以。如果不能以内孔定位要说清楚。如果是光洁度不好,那么以内孔为基准加工四孔必然导致定位刚性不好四孔精度不良,工艺势必前后矛盾。你这问题不是钻孔的问题,是工艺安排问题。如果以内孔定位钻四孔,再以四孔基准磨外圆,如果内孔精度不高,会必然导致四孔精度低,从而不能作基准,如果内孔精度高,可以考虑以内孔基准磨外圆

楼主:
定位四孔还要反过来加工内孔,加工成一个近似椭圆的形状。然后再在磨床上加工外圆表面抛光。 外圆与内孔在车床上加工,属于半精车。 内圆精度要求非常高几个μ之内。这个加工没有问题。 还是加工四孔时定位不精确的问题,导致内圆圆心与四孔交点不重合。

网友(点评):
几个谬,机床精度都不一定能达到

网友:
加工4个孔的时候,内孔的定位采用胀簧结构就行了。

楼主:
楼上正解,我也想到过类似定位装置。请详细介绍下制造结构或购买商家。有图也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定位四孔还要反过来加工内孔,加工成一个近似椭圆的形状。然后再在磨床上加工外圆表面抛光。 外圆与内孔在车 ...

我们公司玩的就是高精度加工。

网友A:
铣床的快换弹簧夹头都没见过么?把内外径倒过来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的快换弹簧夹头都没见过么?把内外径倒过来不就是了

这个是现在做的夹具,不是很理想。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点拨。

网友:
不能内孔和四个小孔一道工序下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现在做的夹具,不是很理想。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点拨。

我跟你说的是铣床快换夹头的那种结构,把内外径倒过来就是你想要的夹具类型。非得说得这么浅显。
索性我再多说点,1,大圈,外径比工件小个几丝就行,内孔是锥孔 2,在底板上做一立柱,靠近底部位置做个锥体,上面车个螺纹 3,做个带凹的垫片。
使用时先把大圈扣在立柱上,把工件套在大圈上,放上垫片,压紧,工件自然就被胀紧在立柱上。

网友(点评):
忘了说了,大圈得割若干槽,得调质处理,才有弹性,这个要不要我再详细说一下做法?

网友:
我们干这种都都是用涨套心轴定位夹紧的钻四个孔,零件和定位元件之间没有间隙,定位误差很小很小,建议你找无锡贝斯特做一套,他们做这种很多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耐心指导。我会逐一去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玩的就是高精度加工。

不重合是肯定的,想误差小,只能把定位孔的公差精加工一下

楼主:
比较适合公司加工夹具,细节会自己慢慢去完善,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加工中心工艺没说 ,打孔要想精度高,一个是用全闭环的设备  半闭的要在程序走刀上消除XY的间隙
定位可以考虑 气动装置

网友:
不知道用多轴钻是否能钻到定位精度高的孔呢?

网友:
不知道用多轴钻是否能钻到定位精度高的孔呢?/ a4 X% d, b% e; e' g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
结构楼主已经找到,还可以考虑做成气动夹紧,比楼主原来的螺丝拧紧快好多

网友:
撸主,我看了这么多久想问一句,你这四个孔是按照什么基准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