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铣削平面用什么刀片

楼主(2015-01-24):
200*500的板材加工平面,表面有10MM余量,用不锈钢刀片铣削,很费刀片,不知道用什么类型机加刀片合适。

网友A:
2cr13属于马氏体不锈钢,更准确一点是不锈铁。对于不锈钢的加工,选对正确的刀具型号,刀片材质,切削参数非常重要。每一家刀具品牌提供的刀具材质都不一样,山特的gc2030在加工不锈钢表现相当不错,不论效率寿命。如果你不是单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可以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单件的话就拿高速钢刀具或者其他合适的慢慢啃,牺牲点效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r13属于马氏体不锈钢,更准确一点是不锈铁。对于不锈钢的加工,选对正确的刀具型号,刀片材质,切削参数非 ...

都是单件的,没利润。山特的成本太高.

网友(点评):
刀具损耗跟转速,进给也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