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式变换的问题

楼主(2015-01-24):
功率与扭矩的关系:①{T}n.m=9549{P1}kw/{n}r/min    ② {T}n.m=9.549{P2}w/{n}r/min
①②式都是对的,但他们是如何转化的?

补充内容 (2015-1-24 13:22):
由于1kw=1000w  所以:①{T}n.m=9549{P1}kw/{n}r/min  等价于{T}n.m=9549{P1}*1000 w/{n}r/min,与    ②矛盾请问哪里有错?

补充内容 (2015-1-24 13:22):
除了呵呵,你们还能给出回复吗,我也是醉了

补充内容 (2015-1-24 13:28):
看大家这么nb  ,     w=2πf,请问 n与f什么关系   w为角速度单位rad/s   ;n为转速单位为r/min,f为频率单位为hz

补充内容 (2015-1-28 09:03):
像社区里面大侠说的,慢慢就会懂了。
要在公式中完成等效替换1000{p}kw={p}w,{w}rad/s=2*3.14/60  {n}rad/s  这样在复杂的变换公式里可以简化运算,防止出错

网友A:
我只看到KW和W的区别

网友(点评):
这一个非常逗比的转换,就像1米等于1000毫米一样。

网友(点评):
这个也用解释

网友(点评):
这个也用问?

网友(点评):
脑袋秀逗了

网友:
从楼主表达的意思,也也只是看到W与KW的关系

网友(点评):
你觉得简单吗,你变换下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KW和W的区别

呵呵

网友:
按照楼主的解法,1KW的电机,楼主1式会用1000代入计算,而2式会用1代入计算,导致两式结果相差10的6次方倍。

如果1式用1代入计算,2式用1000代入计算,两式结果就是相等的了。如何?因为1式要求代入的单位是KW,所以要代入1,而2式要求代入单位是W,所以应该是代入1000

至此如果楼主还想不明白,我只能闭口了。我无能为力了

网友(点评):
我也知道用数字式,不然就不会知道1和2都对。 现在是知道1式如何推出2式。不知道我说清楚没?

网友:
角速度w=2π/T

转速n=60f/p

不知是不是显示的问题,楼主是问n与f的关系?还是问Pi与f的关系?

网友(点评):
问的是n和f关系。中间那个π是圆周率3.14。结果是n=60f,如果你的p指磁极对数,n=60f/p

网友B:
取决P的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决P的单位

对头。
楼主就是不愿动手将推导公式列一次,所以才在庸人自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