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零件加工间隙问题,求助工程师们

楼主(2015-01-24):
通过激光切割加工,零件A和B间滑动间隙和转动间隙要放到多少MM合适呢?或者给我个间隙控制的范围。要求滑动转动都比较顺畅,但间隙不能过大。请业内专家指点下。如图

网友:
激光切割好像达不到这种要求

网友:
车床的活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板厚不厚,厚的话建议不要激光割,不然估计达不到你的要求,薄板公差要求不特严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激光加工呢?

网友:
激光加工没有这么好的断面哦!想知道间隙,有激光切割机,切一个也就是几分钟的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要顺利滑动,间隙是和工件大小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顺利滑动,间隙是和工件大小有关的。

我是想请问这两个部件之间滑动间隙和转动间隙要多少MM呢?工件都是小零件,100MM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