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自锁,请教

楼主(2015-01-24):
直线电机上电后,编写用户程序执行,将回零速度写的过大,导致上直线电机主级剧烈运动,紧急切断驱动器使能电源和动力电源后,发现主级推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楼主:
隔了半个小时吧,可以稍微推导直线导轨的一边,但经过零点位置还是觉得磁吸力较大,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高频脉冲电流影响的零点区域的电磁反应?能不能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