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con2015年赛题,请各位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2015-01-24):
          如题,Robocon亚太机器人大赛,由于央视回归,参赛队伍达到了80多个,由于附件下载可能要积分,现将规则简述如下:
         题目:机器人对抗赛,每个队伍两个机器人,交替发球。
         比赛规则基本与羽毛球规则相同。
         机器人有尺寸限制:展开尺寸不超出直径1200mm的圆,高度不超过1500mm。
         机器人有重量限制:每个机器人不超过25KG。
         从九月份开始准备比赛至今,方案也做了很多,但是特别可靠的至今没有,电机、气缸、弹簧方案都尝试过,也是我们水平比较低,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案,队员们也普遍有了懈怠感,斗志全无。
        现将各方案困难之处简介如下:
        技术积累不够,我们还不能做全自动机器人,比赛过程中必须有操作手参与,只能在人机交互上多下功夫。
        电机方案:单个电机驱动球拍动力不够,(我们的电机已经是比较好的了maxcon),多个电机驱动一个球拍又导致重量过大,击球装置不够灵活(每个电机中1.5KG)。
        气缸方案:气缸的极限速度不够,带动球拍后,导致球拍线速度过小,击球距离不够。
        弹簧方案:蓄力方案是我们这段时间努力最多的了,困难也比较多,电机弹簧蓄力,释放时涉及到电机轴不转但是球拍轴要转的问题,加离合器又会导致结构复杂,重量加大,现在在考虑气缸推动弹簧蓄力。
        在校学生,没见过什么实际的东西,基本都停留在理论上,诚心希望各位能给出建议,学生感激不尽。

网友A:
整体形式是什么,像羽毛球一样的往返对打?
不懂。
电机+弹簧蓄力 比较好,同不同轴的,搞个扳机就可以了,深入想想。

网友:
话说这个比赛我们学校就参加过一届,是比我高两届的学长去参加的,近两年也没听学弟说最近有去参加这个比赛,话说当年参赛的机器人在我毕业时已满是灰尘,现在可能已经部分生锈了。。。
我没参加过这个比赛,所以就没啥发言权了,此楼纯属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形式是什么,像羽毛球一样的往返对打?
不懂。
电机+弹簧蓄力 比较好,同不同轴的,搞个扳机就可以了 ...

整体基本就是正规羽毛球规则,机器人双打,应该不会出现发球决胜负的可能,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参考下网球自动发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参考下网球自动发球机

规则规定,只有球拍能接触羽毛球,而且发球时羽毛球必须是自由落体运动。

网友C:
我读书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比赛来着
发现很多学校有什么都是偷偷在搞,很多学生都不知道可以参加什么技术活动
话说这个一个凸轮机构就搞定的为什么搞那么复杂 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读书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比赛来着
发现很多学校有什么都是偷偷在搞,很多学生都不知道可以参加什么 ...

求大神指点一下凸轮机构怎么完成?

网友:
电子科大不是正在整打羽毛球那个么?

网友:
坑友好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

网友E:
电子科大已经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科大已经做出来了

交流一下经验吧坑友
QQ 1242324622

网友E:
刚才用4根弹簧测试   拉不动

网友:
       今年的比赛有点难度!不过感觉机械上还好实现些,球拍的控制是难点!击球的方向、力度,接球的响应速度、接球时球拍的角度,动态战术等都需要考虑到,难度很高啊。这些做不好的话,时候比赛场上若只靠发球得分的话,就没啥意思了,速战速决没啥看头!
       感觉就可以朝工业机器人的方面去发展,底盘够稳当,机械手够灵活,其他不必要的结构尽可能少,减少接触到对方打过来球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大神指点一下凸轮机构怎么完成?

凸轮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吧,能把球快速击出吗?

网友:
气缸力应该足够,可不可以加大力臂的比例来加速呢?

网友F:
这个结构你参考参考

网友:
把机械手设计成两爪的,把羽毛球拍当成一个杠杆,外端力臂弄长点,不会增大拍动力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用4根弹簧测试   拉不动

我们用的橡皮筋,这样调节起来方便一点,医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结构你参考参考

恩恩,楼主高见,小子受教了,我们做一套试试,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G:
气枪结构,只要发球,秒杀他们,微型气泵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枪结构,只要发球,秒杀他们,微型气泵足够了

发球必须用球拍,已经有学校能接球了,发球定胜负也不太可行、

网友(点评):
只要速度足够,不是对方接球的球拍爆,就是球爆,呵呵

网友(点评):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网友H:
用弹簧的话考虑用个类似于自行车后链盘正反转可以分开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弹簧的话考虑用个类似于自行车后链盘正反转可以分开的机构

棘轮吗?

网友:
是,应该可以买到现成的

网友:
要想做到,还真难!
发球定胜负,这没有办法的办法。苦逼

网友:
这个机构是我前段时间发的一个帖子

网友I:
网上有一个库卡机器人与世界冠军大乒乓球的视频,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网上有一个库卡机器人与世界冠军大乒乓球的视频,楼主可以看看···

那个看过,那个难度太大了吧,那个做下来经费要多少

网友:
想到一个球拍结构,不需要电机驱动,直接从位移驱动电机取动力,当弹簧结构蓄力足够后与电机脱离动力。弹簧另一端与球拍相连,由电磁阀控制球拍一端的力是否释放。恩 应该可行!~

网友:
击球相对好实现,但接球太难了

网友(2015-03-06):
怎样才能检测到球就是一个问题,对吧?羽毛球可是很快的

网友(2015-06-17):
今年好多学校都是用的Ki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