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刀台发信盘的时候红线搭铁了,xz正负硬限位报警

楼主(2015-01-24):
换刀台发信盘的时候红线搭铁了,然后就出现xz正负硬限位报警了,后面配电箱的l/o板指示灯不亮了,好像是不工作了!都说l/o板上有保险,可我看不到!求指点

网友A:
有可能IO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IO板坏了。

我原先用广数的也没碰到过这情况!顶多自动重启下!

网友:
短路就闪一下屏就完了,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哪里烧坏了?

网友(2016-04-03):
检查24V有没有电。

网友:
楼上说的对,检查信号电源,一直向上找,总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