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和位置度区分

楼主(2015-01-24):
弱弱地问下,在一块方块上钻孔,标了孔的位置度后,在标垂直度有意义吗?

网友:
标了就是要检的,若重要就需要,位置度是定位的,垂直度是定向的,并不重复

网友:
二者是两个概念。

网友:
在基准相同的条件下,在位置度控制垂直度的情况下,可以不必再标垂直度了。

网友:
怎么理解为重复的呢,应该是两个概念的呀

网友:
两个概念啊

网友A:
位置度是一项综合公差。如图所示,两孔轴线的直线度及两孔轴线对基准面的垂直度可由位置度综合控制,没有必要再重复标注。

网友(点评):
此范例出自《形位公差理论和标注实例》。其中直线度应该不需要基准参考。其垂直度的省略条件可供参考。

网友:
根据本人对形位公差的理解,垂直度是定向公差,位置度是位置公差,在一定条件下,位置度已经控制了垂直度,在楼主所说情况下,如果位置度公差能满足垂直度要求就不需要再单独标注,除非你要求的垂直度比标注的位置度有更严格的要求,是应该单独标注垂直度的。

网友:
楼主应该把自己的具体要求表达出来。譬如位置度要求多少,垂直度要求又是多少?

网友:
孔的位置度是指孔对基准点发布的位置误差,而垂直度指孔对基准面的垂直误差。对于零件加工时;孔的位置度是注重的,而垂直度是加工中由所取的定位面来决定的,装配时也要注意该定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度是一项综合公差。如图所示,两孔轴线的直线度及两孔轴线对基准面的垂直度可由位置度综合控制,没有必 ...

你这个位置度只有一个几个基准A,这种情况当然是左边那样标注没意义。多几个基准情况下就不一样了。具体还得看使用条件。

另外,直线度能加基准?!

网友(点评):
直线度无需基准。该图除了直线度标注有误,其垂直度的省略条件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点评):
关键是楼主还得需要给出具体的基准条件。

网友(点评):
我只是说你左边的那个图只对基准A平面有要求的情况下可以省略。至于楼主的情况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点评):
左边的图是一种不恰当的表示,因此才有了右边的图演示纠正。

网友(点评):
在基准相同的条件下,在位置度控制垂直度的情况下,可以不必再标垂直度了。(see 4#)

网友:
不要嫌麻烦,老老实实的都标出来,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