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铝板装夹方法

楼主(2015-01-24):
小弟初来乍到   特向坛子里的老前辈问好!
   最近小弟这里要加工一些小零件      用加工中心加工   材料为3毫米厚的铝合金     尺寸是150长25宽    中间要打几个4毫米的孔         表面不用加工    只加工外形和孔       原材料是500*152*3的铝板       请问怎样夹装可以一次加工多个?

网友:
叠起来做

网友:
倒压板,
卧铣床,先干俩条平行边,  留着装夹  ,别的就好干了

网友:
看你4毫米钻头有效加工长度。

网友:
这个活用铣床应该比加工中心更块,而且成本低!

网友:
这种活我做过一批。方法仅供参考:1 压板压外边,先点、钻4mm孔;2 用一个5mm左右厚的板(单边比产品小2mm),压在产品上,用M3螺栓锁紧;撤掉外边的压板,外形一次铣出来

网友:
直接吸着做,快

网友:
先将500*152*3的铝板切成152*27的铝块,先按图纸要求钻直径4的孔(对周边要留余1毫米余量),再用直径4的圆柱棒,两端M4螺纹,将152*27的铝块穿在圆柱棒上,拧紧螺帽,再加工四周至图纸尺寸。

网友:
不知道LZ产品的精度怎么样,我这边遇到这样的如果精度不是很高就拿去激光切割,精度在正负0.1,。当然有的人家激光不给切割,得去找,我这边找了好几家才遇到两家给做的,精度都没问题的

网友:
真空吸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