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40Gr25Ni20,这种材质好铣槽么?

楼主(2015-01-24):
ZG40Gr25Ni20,这种材质好铣槽不啊?普通铣刀能加工吗?有一个45的孔偏了10mm,要往边边铣一下。。。板厚35,本来想等离子切割,可惜没那么大的等离子,割不穿。。。只能铣了。。。

楼主:
第一次搞这种耐热不锈钢,不知道加工性能怎么r

网友A:
用硬质合金(钨钢)铣刀一般都可以洗。45的孔,自己用个YG8刀片焊个镗刀也行,还便宜

网友B:
激光不好割,那就线割吧

网友C:
楼主问普通铣刀能不能铣。普通铣刀一般是高速钢的。可以采用硬质合金的刀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硬质合金(钨钢)铣刀一般都可以洗。45的孔,自己用个YG8刀片焊个镗刀也行,还便宜

准备也是先镗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普通铣刀能不能铣。普通铣刀一般是高速钢的。可以采用硬质合金的刀具试试。

普通是不行啊

网友(点评):
可以查一下各自的硬度。参考硬度参数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不好割,那就线割吧

线割他们说铸造的不好割,里面有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