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建议:关于振动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5-01-24):
好像大家对故障分析的疑问比较多,我以前理解故障分析,也就以为是设备损坏了,看看故障是发生在哪里的,修一下。后来才知道是在搞振动,有时候望文生义还是不行。

看了很多,其实故障分析这一块,大家最迷惑的还是信号问题,怎样把信号和问题联系起来。我建议还是看一下书,了解一下基本的概念,只要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做基本的了解。

其实分析的核心就是通过振动的加强点以及加强的方式的分析,来判断故障类型。

比如相关性,数学上的概念很玄乎,力学(含运动),就是矢量点乘,好像激励的频率和固有频率一样,就会不停的推动振动,一样的道理。

又比如时域分析,时间间隔一致,值越相近,则相关性越强,也就表明变化越慢。高深的道理立即变成显而易见的常识了。
这是新号的分析处理。

下面再说说各种信号的特点,不要死记硬背,要理解。比如旋转体的偏心,大致的形状就不会是方波,而是正弦波。如果是齿面受损,好像走路掉坑里了,那就是脉冲,没有缓慢变化,不用想也知道类型。

所以,对于振动这一块,可能我也不专业,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弄明白一些基本的概念,把概念直觉化,懂了之后才好办事。

网友:
是啊,不懂怎么设计

网友(点评):
www.szquanying.com 后宫小说

网友A:
介绍本书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本书看看,谢谢

工作了没有时间,就看两个简明版的吧
机械振动学,闻邦椿等 冶金工业出版社
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技术 陈则鈞等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先闻后陈,花个两个周末看上两本书,对于分析时理一下思路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上学时毕业论文导师的研究方向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于机械故障诊断,当时论文没有好好写,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现在只记得几个名词:人工神经网络、鲁棒性

网友:
参考机械故障诊断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
这方面考虑的不多

网友B:
靠振动分析故障??

网友C:
其实振动很难搞的 复杂后就信号就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振动很难搞的 复杂后就信号就乱了

是的,单一的可以直接对照理论,不难。复杂的就要思考了,但是单一的是基础,不会,那复杂的就更不会。

网友(2015-03-12):
参考参考!

网友:
复杂的主要就是环境噪声较大,掩盖了故障信号,故障诊断有很大一部分是研究降噪的方式,小波,EMD等等。。。读研的时候搞过一阵随机共振,也是个半吊子

网友(2016-02-17):
我推荐一本吧!《设备故障诊断》沈庆根、郑水英

网友(2016-04-19):
我是搞旋转机械故障诊断的,今天刚来宝地,简单随便聊几句。
书上的理论是基本,案例都是典型的,但实际上很难遇到那么单一的典型的案例。有时候不同的故障会表现出相同的振动特征,这就需要你去从更多的振动分析方法里去分析一些细节。有的书本上有各种故障对应的振动特征,拿这个表去处理问题经常会出错。有的人振动理论讲的头头是道,但实际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用错地方,这就是学过1+1=2但不知道为什么1+1=2。
故障诊断,个人认为经验最多占30~40%。想搞的比较明白,了解机械的运行原理是必须的,要真正理解相关的理论,在各种故障的处理过程中活学活用并培养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悟性,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去认识你面对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振动分析故障??

没错,这个专业叫(振动)故障诊断。
有很多专业的仪器可以给你用,但是各种仪器都是提供普通的分析功能,再好的仪器也需要一个懂的人。

网友(2017-02-22):
是在太高神了,呵呵

网友:
要非常熟悉结构和每个零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