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轴承的外圈和轴承座的配合怎么选取?

楼主(2015-01-25):
我看一般轴承的轴承座和轴承外圈是K或者M的配合,不可以间隙配合吗,什么场合可以小间隙配合?谢谢!

网友:
表C: 径向轴承与整体式轴承座的配合 (SKF—P171)
负荷情况        应用范例        公差配合1)        外圈的轴向移动情况
外圈旋转负荷
重负荷在薄壁轴承座的釉承,重冲击负荷 (P>0.1 C)        轮毂(滚子)轴承、
连杆头轴承(用于汽车发动机)        P7        不可轴向位移
正常负荷和重负荷
(P>0.05 C)        轮毂(球)轴承、连杆头轴承(用于汽车发动机) 移动式起重机的轮子        N7        不可轴向位移
轻负荷和可变负荷 (P≤0.05C)        运输带的滚筒、索轮、皮带张紧轮        M7        不可轴向位移
不定负荷
重沖击负荷        牵引电机        M7        不可轴向位移
正常和重负荷 (P>0.05 C)
不需要外圈有轴向位移        电机、泵、曲轴轴承        K7        通常不可轴向位移
高精度或低噪声2)
球轴承        小型电机        J63)        可以轴向位移
圆锥滚子轴承        通过外圈调节时        JS5
        轴向定位的外圈        K5        -
        旋转外圈负荷        M5        -
1)对于D≤100 mm的球轴承,通常优先使用IT6公差等级。且对于薄套圈轴承(例如,7、8、9直径系列),也建议使用IT6公差级。对于这些系列,还建议使用IT4圆柱度公差。
2)对于P5级或精度更高的轴承,应采用不同的公差配合(➜《SKF精密轴承型录》)。
3)如果需要外圈能轻易在轴承座孔轴向位移,应使用H6来代替J6.

网友:
我们经常会用H,跟工况和使用寿命都有关系。

网友:
这个有划分的,
1、径向轴承配整体式、
2、径向轴承配剖分式轴承座,
3、推力轴承配轴承座,
可查SKF样本的第171页,提供第一种情况,见附图,2楼的就不要看了

网友A:
刚才图片没传上去,补上

补充内容 (2015-1-26 18:30):
2)对于P5级或精度更高的轴承,应采用不同的公差配合(➜《SKF精密轴承型录》)。
3)如果需要外圈能轻易在轴承座孔轴向位移,应使用H6来代替J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图片没传上去,补上

轴承6级配合公差要用的4级圆柱度公差?

网友:
这个具体要看工况条件

网友(点评):
俺就懒得搭理这些不看手册不查官方资料不搜旧帖的陈年老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 最近脾气比较大

网友(点评):
@xiuguoz,Liao侠不是脾气大,你多看看他的帖子就知道了,很乐于助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718&extra=page%3D1

谢谢!太好了

网友:
现在公司的产品几乎用间隙配合,加工精度达不到,加工出来的是椭圆,一配合紧,工人就叫你去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