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齿顶圆及端面跳动公差

楼主(2015-01-25):
请教齿轮的齿顶圆及端面的跳动公差在哪查的,成大先的手册里好像没有啊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求助啊,这个好像手册里没查到啊,还有齿顶圆为什么要跳动公差?感觉不影响啮合啊

网友A:
齿顶圆及端面的跳动公差,这是指齿轮加工中保证齿轮的精度一种测量手段,该公差与齿轮精度等级有关,可在齿轮设计手册中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顶圆及端面的跳动公差,这是指齿轮加工中保证齿轮的精度一种测量手段,该公差与齿轮精度等级有关,可在齿轮 ...

貌似机械设计手册里没有哦,谢谢,我看看齿轮设计手册

楼主:
是不是齿顶圆跳动公差和径向跳动公差有关系啊?

网友B:
这个是按精度等级选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按精度等级选定的

是的,但是手册里好像没有表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手册里好像没有表查啊

看化工版设计手册第3卷14-62到14-77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化工版设计手册第3卷14-62到14-77就明白了

没找到啊。我看的就是化工版成大先的。。。。就是这张图片有点关系。。。求助啊。。。齿顶圆的跳动公差好像要求还挺高,但是找不到地方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啊。我看的就是化工版成大先的。。。。就是这张图片有点关系。。。求助啊。。。齿顶圆的跳动公差好 ...

第3卷14-63讲的很详细啊怎么看不到,我刚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卷14-63讲的很详细啊怎么看不到,我刚看过

我是第五版的成大先手册,14-63没到到有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五版的成大先手册,14-63没到到有啊

还有齿顶圆的跳动和齿轮的径向跳动有关系吗?是不是根据径向跳动来算齿顶圆跳动?

楼主:
顶上去啊,有谁回答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齿顶圆的跳动和齿轮的径向跳动有关系吗?是不是根据径向跳动来算齿顶圆跳动?

当然有关系,看表14-4-41,值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05-30):
闻邦椿的有